求助,关于内孔加工问题,请高手赐教

楼主(2016-03-10):
如上图所示,φ90内孔及内槽的加工,应该用镗床还是车床,如何保证公差尺寸,小弟在此求教高手解决!

多谢。

网友A:
用车床就可以了,Ra1.6车床就可以加工出来的精度。对于尺寸的话,应该就采用镗孔,粗车,精车工序?感觉到那个公差小,是否要用精密镗?毕竟长度并不长,55。我映像中90的孔,一般不采用钻孔方式,而是采用镗孔?

网友:
钻孔。再用数控车床镗孔

网友:
车床需要考虑动平衡,有条件的话可以上镗床、

网友:
看图,回转半径并不大,可考虑用车床就行了,方便快捷。

网友:
请问:槽的尺寸是用什么检测的?学习来的。

网友(点评):
有专门的量具 我们称它为X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车床就可以了,Ra1.6车床就可以加工出来的精度。对于尺寸的话,应该就采用镗孔,粗车,精车工序?感觉到那 ...

是的,现在镗床基本不能完成加工,涉及到切槽的问题,只能在车床上,但是车床的问题就是定位,找正比较难,0.03的公差不太能保证不。

网友:
楼主  最好把整套的图纸 发上来,如果是编排工艺  是整个产品的工艺;  个人建议数车做,需做定位工装

网友:
楼主最好贴完整的图纸出来,联接处的形状和尺寸对加工方法的确定很重要,

网友:
请问!基准A在哪?

网友:
镗床能保证3丝精度,车床比较难控制这样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