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丝杠设计,如何保养,用多少号润滑油比较好

楼主(2016-03-10):
各位大侠,
      导轨、丝杠设计,如何保养,用多少号润滑油比较好?
      还是润滑油脂?

网友:
从来没有保养过,你可以咨询在厂商推荐!

网友:
昆仑的齿轮润滑油可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是用的什么滑滑系统。润滑脂换油周期长点,可以按公里算也可以按时间算。粘度,换油周期,丝杆,导轨手册上都有的。

网友B:
如果是保养的话,需要根据现有机床使用的润滑泵类型,区分是油脂润滑还是油润滑,两者区别很大;具体使用的油号最好咨询厂家或者看说明书,因为设备不同,油号会有区别,不过一般还是32号、46号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保养的话,需要根据现有机床使用的润滑泵类型,区分是油脂润滑还是油润滑,两者区别很大;具体使用的 ...

自己设计的!
买的是HIWIN的丝杠和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是用的什么滑滑系统。润滑脂换油周期长点,可以按公里算也可以按时间算。粘度,换油周期,丝杆, ...

自己设计的设备!
买导轨只给了根导轨,其他没有具体说明!

网友:
大侠,丝杠和线轨的设计就包括了润滑的设计,在方案设计时,就应该依据工况和经验设计润滑系统

用油还是脂并不能一句两句话就说明白,你不如把你的工况好好说说,或者直接问问hiwin

不管怎么样,我先向你推荐美孚的润滑油,比较可靠,润滑系统也要使用大品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