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压风箱出口吹风不均匀,怎么办

楼主(2016-03-10):
如图风箱,出口尺寸1400*680,进风口尺寸为580*60,目前问题出口吹风不均匀,怎么办?

网友A:
风口里面做导流板,如果只是简单的联接,远端可能没有风出来的。

网友(点评):
简单点就是进风和出风平面垂直。中间做个梯形连接。风压损失小。气流引起的震动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搞个九十度转弯。出风肯定不均匀啊。孔板送风。暖通手册上。写着。买本书看看就行。
动压静压是啥概念。 ...

我以前都是这么干的
这次是新公司,东西已经做出来了,客户反映了如题问题,求解决方案
目前公司号称专业做烤箱类,但天方地圆不知道怎么加工,我怎么办

网友(点评):
以前的做法本就不合理的。也许长度方向短,没事,现在1400mm长,问题就凸显了。

网友(点评):
你看这个就做了梯形连接。哈哈

网友(点评):
梯形连接叫大小头

网友(点评):
你这公司专业做烤箱?我看并不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口里面做导流板,如果只是简单的联接,远端可能没有风出来的。

风箱内的导流板有什么设计方法吗,我以前只是见过外形,没剖开看过啊

网友A:
以前做这类结构,进风口尽可能布置在短边方向,长方向有导流板,风往两头去了。

网友:
进风口截面太小!增大进口截面、增大风压、风量、合理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这类结构,进风口尽可能布置在短边方向,长方向有导流板,风往两头去了。

那请问针对我目前的这种情况,我这样做是否合适

网友(点评):
也许可行,

网友C:
出风和进风比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风和进风比例是多少?

没有那么精确的要求,只能根据烤箱内产品来判断吹风不均匀,故有现在的问题

网友(点评):
如果是烤箱,还要根据物料的摆放型式及物料的本身的结构来结综合考虑。风不仅要左右,前后,上下都均匀,还得考虑风的流向利于吹工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那么精确的要求,只能根据烤箱内产品来判断吹风不均匀,故有现在的问题

你呀没救了。进1出几你都不计算你还要“匀”,你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呀没救了。进1出几你都不计算你还要“匀”,你晕吧!

大侠说的这么激动,我接收批评。
那我就画了个整体示意图
刚接触烤箱类产品,就目前看到的图纸,发现并没有风管系统那样去处理转弯处的细节,都是直接这样90度转弯。因为之前做过1套热风循环系统,所以对此也很疑惑,是此类产品对风压流量等不在意还是因为造价的原因特意简化?
希望大侠指正!

网友(点评):
我做的烤箱左右都是吹风口,吸风口是整个顶板,是用两层孔板做的,相到对齐,风量最大,相互错开,相当于节流。另外还有排气口,用于排出部分湿气。

网友(点评):
我以前帮美芝和松下做的热风循环系统,和日本进口的不相上下,风道拐弯方向,出口形状都还可以。减小风阻,防止紊流,湿气排出都要考虑的。

网友(点评):
就目前我看到的本公司图纸,多为底部或底部加背面吹风,吸风口就是顶部开个圆孔,排气孔肯定是有的,可能跟内部产品有关系吧

网友D:
把靠近进风口的出风孔搞小点,远离的就搞大点可能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点评):
大侠以前这么干过还是猜想?

网友(点评):
这也是一个办法

网友E:
风箱结构设计不合理,像4#和6#那样做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侠说的这么激动,我接收批评。
那我就画了个整体示意图
刚接触烤箱类产品,就目前看到的图纸,发现并 ...

不对了,就是出风的孔总面积和进风口截面的比值。这个比值是小于0.3—0.4。你这种情况比较长的话,那还得小。粗看进口是小了。你算算!1/10、1/5或1/2的效果肯定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风箱结构设计不合理,像4#和6#那样做就好了

那就已经出货的产品来说,是否有补救方案。
其实这个问题不是交给我解决的,只是负责的工程师没有好办法,让我先试着更改出风口的孔密度和孔大小,让出风口的孔总截面积等于进风口,但我觉得问题不在于出风口,所以发帖到社区求助。
另说下我公司一年出货那么多烤箱和烘房,看图纸基本是尺寸大小的更改,很少对风道进行细节处理,按出货量来说不应该会有原则性错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对了,就是出风的孔总面积和进风口截面的比值。这个比值是小于0.3—0.4。你这种情况比较长的话,那还得 ...

大侠请看我16楼的回复,同事想通过出风口孔的总截面积等于60*580(进分口截面积),这样应该不能解决出风口吹风不均匀的问题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对了,就是出风的孔总面积和进风口截面的比值。这个比值是小于0.3—0.4。你这种情况比较长的话,那还得 ...

调整出风口口径,从前端到末端口径依次增大,但是具体数字提供不了,我们坐喷吹管也是依据这个原理,这样才能让每个风道吹出来的风压力、流量平衡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调整出风口口径,从前端到末端口径依次增大,但是具体数字提供不了,我们坐喷吹管也是依据这个原理,这样 ...

你说等截面和渐变截面这两个类型;但最基础的进口和出口截面的对应关系应当是基础参数;这个不合理的话是不可能均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靠近进风口的出风孔搞小点,远离的就搞大点可能就能解决问题

呵呵,楼主有空也学习下流体力学,对机械设计还是有帮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等截面和渐变截面这两个类型;但最基础的进口和出口截面的对应关系应当是基础参数;这个不合理的话是 ...

在我们接触的除尘系统里,关于喷吹管道就是渐变截面的原理,为的是保证每个喷吹口的流量,压力尽可能的平衡,把滤袋的积灰吹掉。跟你的运用有相同的地方,而我个人感觉,要解决根本问题还是要从结构上做出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