蒜瓣分离的原理求解

楼主(2016-03-10):
想做个大蒜播种前的蒜瓣分离工作,减轻农户播种前的工作量,目前的想法是利用揉搓的方法,但怕破皮影响大蒜种植,还有待实验,有大神有更好的意见吗

楼主:
其实我还想过类似切西瓜那种原理从大蒜中间插入再向四周撑开分离感觉这种的话分离不彻底,而且效率太低了

网友A:
找一下以前的“是真的吗”,黄西主持的那个节目,有一期蓓蓓做了个实验,把大蒜放在两个对扣的不锈钢盆子里,上下摇晃几下,然后大蒜就变成一瓣一瓣的了,就是不知道这样分开的大蒜会不会影响种植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下以前的“是真的吗”,黄西主持的那个节目,有一期蓓蓓做了个实验,把大蒜放在两个对扣的不锈钢盆子里 ...

这个应该是用来剥蒜皮的,不是分离蒜瓣用的

网友B:
兄弟十几个,围着桌子坐,可以从中间的桌子下手,把蒜瓣分离。

网友C:
查查国外的机器是怎么干的吧

网友D:
可以先用圆锥扎正中,迫使蒜瓣分离然后再设法退去外衣。

网友(点评):
请教,国外的机器分离一般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查国外的机器是怎么干的吧

没得网站啊。推荐一个吧谢谢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先用圆锥扎正中,迫使蒜瓣分离然后再设法退去外衣。

嗯嗯我也是这样想过,可是这样的效率太低了,说不定还没人工快,还要使蒜头向上,定向会很复杂,主要是效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十几个,围着桌子坐,可以从中间的桌子下手,把蒜瓣分离。

希望能自动化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我也是这样想过,可是这样的效率太低了,说不定还没人工快,还要使蒜头向上,定向会很复杂,主要是效 ...

用V型溜槽,保证头朝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V型溜槽,保证头朝下。

请教版主,V型溜槽,正向率能做到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得网站啊。推荐一个吧谢谢大大

国外机器已经进入国内,甚至都有国产山寨。可以找找相关国内资料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版主,V型溜槽,正向率能做到多少?

没仔细研究过。谁有待播大蒜——整头的图片,传上来,大家研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仔细研究过。谁有待播大蒜——整头的图片,传上来,大家研究。

愿意效劳,bz是要这个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愿意效劳,bz是要这个么?

怎么感觉头部和尾部差不多呢

网友(点评):
头部有一个短的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感觉头部和尾部差不多呢

网上图片大把。看看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上图片大把。看看这个:

以头部的短梗作为定位的基准,以尾部平面为定向的基准,然后就是圆锥破皮分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V型溜槽,保证头朝下。

利用硅胶平盘板与其上部硅胶锥度盘间隔内柔性挤搓,模拟手工分瓣原理。没太懂这个是什么原理,锥度盘是什么样子呢?

网友E(2016-10-08):
楼主哪里人啊?
分离机做出来了吗?

楼主(2017-06-06):
引用 网友E:
楼主哪里人啊?
分离机做出来了吗?

做了一个设计,实物没做

楼主:
啊毕业设计做完了,个人感觉是可行的

楼主(2017-12-06):
引用 网友D:
用V型溜槽,保证头朝下。

有这样的结构吗?可以发给我吗

网友F(2018-08-02):
引用 网友D:
用V型溜槽,保证头朝下。

@awolfbee 可行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awolfbee 可行么?

如果可行的话估计已经做出原型机了。

个人觉得不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可行的话估计已经做出原型机了。

个人觉得不可行。

要求区分速度多少个/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