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刀铰孔直径变大

楼主(2016-03-10):
现在用的铰刀,铰孔尺寸变大,刀具直径没有变化,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什么信息都没有,被加工材料、是一上去就大呢?还是干着干着就大了呢?

网友:
孔比较深,铰刀刃长比较短?

网友:
加工余量多少?工件图纸发上来好分析

网友:
你这有几个原因的!

网友:
遇到过这种问题,如果是偶然一件多半因为夹铝屑了,注意切削液喷射是否正常(有没有堵起),喷射角度位置这些

如果连续出现,我觉得先打下主轴精度吧

还有就是积屑瘤也要考虑,通过调整参数或者刀具改良来解决吧

网友:
主轴跟刀柄有铝屑,孔径就大了

网友(2016-04-29):
积削  跳动  转速过高

网友(2016-07-12):
没走直线吧

网友:
影响参数太多了,请把加工情况说清楚一些,

网友:
需要详细的加工信息

网友:
孔变大是形成锥孔呢还是孔整体变大。给铰刀留多少余量,孔多深,什么材料的,铰刀有没有涂层?

网友(2016-10-19):
1.主轴精度2.刀具有积屑瘤3.排屑问题

网友:
设备不稳定?
: P% D# b$ |9 W% d0 `刀摆?

网友:
因素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