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缘轴承喷涂加工

楼主(2016-03-10):
电绝缘轴承采用特种喷涂工艺,在轴承的外表面喷镀优质陶瓷涂层,陶瓷涂层与基体结合力强,绝缘性能好,可避免感应电流对轴承的电蚀作用,防止电流对润滑脂和滚动体、滚道造成的损坏,提高轴承的使用寿命。

网友:
什么叫做电腐蚀?

网友A:
“绝缘性能好”,制造商和用户都不会这么说的,而是击穿电压是多少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缘性能好”,制造商和用户都不会这么说的,而是击穿电压是多少V。

氧化铝陶瓷涂层硬度高(可达莫氏硬度9级)且摩擦系数低,具有优异的耐磨耐冲蚀性能,氧化铝熔点高,高温化学性能稳定,热导率较低,是仅次于氧化锆的耐高温陶瓷材料。氧化铝陶瓷的电阻率高,介电常数大,是高性能的绝缘材料,绝缘强度能力1069V/0.1mm。

网友B:
这个绝缘层可以用来消除变频电机的电磁谐波带来的轴电压,轴电流吗,我觉得只能适用于定频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绝缘层可以用来消除变频电机的电磁谐波带来的轴电压,轴电流吗,我觉得只能适用于定频电机吧?

适用于电机、发电机,特别是变频电机应用更广泛

楼主: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在轴上面做绝缘涂层,使其达到你想要的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氧化铝陶瓷涂层硬度高(可达莫氏硬度9级)且摩擦系数低,具有优异的耐磨耐冲蚀性能,氧化铝熔点高,高温化 ...

有鉴定和国标吗?这个是不是得三C认证,出问题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鉴定和国标吗?这个是不是得三C认证,出问题怎么办?

这个需要您们这些专业做轴承的去坚定和认证了,我只能说热喷涂工艺可以实现工件的图层加工。这个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需要您们这些专业做轴承的去坚定和认证了,我只能说热喷涂工艺可以实现工件的图层加工。这个需要我们 ...

热喷涂行业有自己专门的国际标准和航空航天标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需要您们这些专业做轴承的去坚定和认证了,我只能说热喷涂工艺可以实现工件的图层加工。这个需要我们 ...

不对!你讲的是“绝缘”问题。此牵扯安全。人身安全、设备安全、可靠等等问题。没有权威的认证哪个敢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适用于电机、发电机,特别是变频电机应用更广泛

我们以前做压缩机,泵的时候考虑过绝缘轴承用来屏蔽轴电流,电机是屏蔽了,结果电流传到主泵或者压缩机机头上了。所以还是不能治本啊

网友:
电压电机用的就是带绝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以前做压缩机,泵的时候考虑过绝缘轴承用来屏蔽轴电流,电机是屏蔽了,结果电流传到主泵或者压缩机机 ...

是不是可以在轴承位的地方也做一层陶瓷涂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