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w零件里面我输入的是6.5,出来却是6.50呢

楼主(2016-03-10):
为什么sw零件里面我输入的是6.5,出来却是6.50呢??就是画个孔,我输入6.5,打钩后就成6.50了,结果工程图也是6.50,倒角也是这样,我想问能不能我输入多少就是多少,不要多个0

网友:
跟你选的精度有关啊

网友:
单位精度

网友:
工具,选型里面设置精度

网友:
工程图标注尺寸左边选择显示小数点位数

或者在配置中统一设置

网友:
工程图标注尺寸左侧工具选项调节小数点显示位数
或者在配置中同一设置

网友:
文档属性-单位 处小数点可以设置。不过推荐使用两个小数位

网友:
设置下单位精度

网友:
选项里头设置精度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