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式工位定位精度怎么提高?

楼主(2016-03-10):
两条链条托等间距若干工位,有伺服驱动,中心轴距大概1100mm,定位精度大概多少?或者有没有其他方式实现,帮忙推荐推荐,新手

补充内容 (2016-3-10 18:45):
单方向运转,不是往复

网友:
很低,像你中心距1.1米的情况下正负1mm的误差都有可能,可以考虑在链条托的治具上再加一块治具板,两者之间是滑动的,然后用气缸2次定位.

网友:
参考一下大型龙门加工中心的刀库。

网友(点评):
大侠找了个图片看看,细节部分看不出来,能讲下细节部分吗?是不是利用光电定位

网友:
用同步带精度可能会稍微高点吧

网友A:
很久很久没骑自行车了。。。记得以前啊,起一阵子,就得调节链条张紧,很是麻烦。

既然用伺服电机,那就别太考虑或依赖于链条节距或节间公差。

要是我的话,会用接近开关类提前感知工位接近量后,再给电机相应的指令。

这样,安装精度、使用过程中的链条节距变长等因素带来的负面影响会减少很多了吧。。。

网友(点评):
捷安特骑了三年了一点不松

网友(点评):
竹子老大,你那高级玩意儿本身就带着张紧的吧。。。我当年骑的是永久牌28自行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久很久没骑自行车了。。。记得以前啊,起一阵子,就得调节链条张紧,很是麻烦。

既然用伺服电机,那就 ...

多谢指导,接近开关也考虑过,主要是链条上有多个等间距工位,有三个工位有对应操作机构,如果用接近开关检测其中一个,不知道其他工位能不能保证定位精度。

网友(点评):
就是多节链条同时上一个工位?那,从长期稳定的角度来看,还是二次定位可以算稳当的吧。就是要注意二次定位的力度和链条张紧力的矛盾。解决方法得看实际工况了。。。

网友(点评):
经济型轻载的,可以考虑二次定位力度高于链条张紧臂的力度,就是强行定位(要注意工位和驱动从动链轮间距)。负载大或需要高精度?那就得考虑各小工位的浮动了。但,这么一来,又增多不少附带的影响(工件上链板....

网友B(2020-06-02):
我现在正遇到这样的定位问题. 链条轴距2米多, 有40个工位,至少有8个工位要精密定位在正负0.2以内. 我想的办法就是:1,链条必须带张紧调节,从动链轮必须带摩擦刹车离合; 2,较大功率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驱动;
3,每工位的间距必须是链条的标准整数节距.(如4分链条节距是12.7, 那我就用10节距做成一个工位距离)
4, 直接在驱动轮上安装同步感应轮片,4等分感应槽. 链轮齿数设计成每工位的距离倍数.  (如:齿轮转一圈就等于4个工位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正遇到这样的定位问题. 链条轴距2米多, 有40个工位,至少有8个工位要精密定位在正负0.2以内. 我想的办 ...

设计还没完成,总感觉还有不足之处. 希望各路大神能指正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