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轴导向的问题

楼主(2016-03-10):
如下图:
1.件1、3为两块板,件2为冲压模具中的导柱。
2.导柱的直径是20mm。
3.件1和导柱过盈配合,件3的孔用线切割加工的,切割的直径是20.06mm.
问题:
现在装配好后件3出现大的倾斜晃动,非常容易卡住无法顺畅的滑动。
1.求教图上的尺寸是不是用不合理的地方。
2.件1、3用什么加工方法可以实现我要的效果(顺畅的滑动)

网友A:
1.销的尺寸是多少?减少销与孔的配合间隙可以减少卡死
2.内孔线切割后表面粗糙度多少?提高销与内孔的粗糙度可以减少卡死
3.板3在运动时的受力点在什么位置?调整受力点与工件板重心垂线重合也能减少卡死

网友(点评):
板3上加润滑套会不会也有效果?

网友:
参考一下链条活结的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销的尺寸是多少?减少销与孔的配合间隙可以减少卡死
2.内孔线切割后表面粗糙度多少?提高销与内孔的粗糙 ...

跟材料有关吗?是不是板的硬度低一些也会减轻卡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材料有关吗?是不是板的硬度低一些也会减轻卡死。

硬度低容易出现卡死。

网友:
导向部分要足够长。不然怎么光滑也是回卡的。

网友:
是否其中一个导柱导向部用菱形的或者件3一个孔设置为腰型孔,减少孔间距偏差(过定位)导致的卡死

网友:
这种结构 以后试试镀硬铬杆+滑动轴承 试试.....

网友B:
一定要按照冷冲模的技术要求做,否则就是这样的,为什么没有导套?

网友:
简易的解决办法,在写着 2字的位置,加两个足够力度长度的弹簧,利用弹簧力做平衡。

网友:
结构不合理,两导向轴线不平行。另外的可能是装配时板3没放平。

网友C:
楼主自己画个模拟图就晓得咯,在楼主提供的条件下,在理论上的测算板有4.158°最大倾覆角,单边固定后另一边有0.85mm的位移空间;

再回到实际面,楼主的加工精度与几何公差都可能是失控态,超过上述的倾斜晃动是可能的;

当板是倾斜时,接触面的正压力是很大的,大到可以刮花工件,用人力来取出就会很困难;

总结,加工精度不足所衍生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按照冷冲模的技术要求做,否则就是这样的,为什么没有导套?

就是省也不能省在刀刃上啊。

搞个直线轴承、导套、衬套什么的都很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自己画个模拟图就晓得咯,在楼主提供的条件下,在理论上的测算板有4.158°最大倾覆角,单边固定后另一边 ...

不明白,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省也不能省在刀刃上啊。

搞个直线轴承、导套、衬套什么的都很OK的

更换成导套和导柱了,也是会卡死啊。还不如原来的顺畅了

网友:
估计是你的两个导柱与固定板接触面小引起导柱轴线不平行,就发卡。

网友:
件1厚度太薄了,导柱定位不准。你用尺子量一下导柱平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换成导套和导柱了,也是会卡死啊。还不如原来的顺畅了

lz可以讲更改后的导套,导柱基本尺寸简单图示一下。

网友:
冲模类结构一般是导柱导套配合使用,我通常是自制铜套,这种工况尺寸公差控制好,形位公差也要控制。

网友:
线切割表面粗糙度低,也是卡滞的原因

网友:
件1和件3可以叠加在一起将20的孔一起加工出来,然后分离件1和件3,用铰刀加工件3的两个孔,使件3孔比件1孔略大;还有装配时要保证件2与件1的垂直度;

网友:
受力不均引起的  做4个导柱置于4角  问题可解决

网友:
用直线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