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高碳钢和低碳钢焊接的问题

楼主(2016-03-10):
小弟有件头疼事,就是需要将一根高强度的钢丝(高碳钢)焊接至45号钢上,如图,圆形薄片是45#,现在要求焊接时又不能使高碳钢淬火,也就是温度不能太高,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很好的方法。

网友:
高碳钢焊后脆碎,别说45井钢——扔!

网友A:
试试将高碳钢先热处理后再焊接,焊完了去应力热处理。注意控制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将高碳钢先热处理后再焊接,焊完了去应力热处理。注意控制温度。

恩,谢谢

网友:
铝钎焊试试

网友(2016-07-13):
先预热200度在焊接,然后缓慢降温

网友(2017-10-19):
目前这个我焊不了,就知道飞溅挺多,还在学习,还没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