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斜度的杆件怎么出二维图

楼主(2016-03-10):
在两个方向上都有角度的杆件如何出图,求教有经验的前辈。

网友:
正常的三视图,外加两个向视图,由楼主出图,让别人来讲解

网友:
出图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词不达意大家也帮不上忙
这等角图不就是歪斜杆件

网友:
三视图不能表达空间形状?最多剖视一下就可以了啊

网友:
画实型,画法几何!

网友:
说的不明不白

网友:
多加个向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