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缝位置找正,请教

楼主(2016-03-10):
    各位老师好
        新人报道,求助一个问题
        直缝焊接圆管在冲孔时需要找焊缝位置进行定位,各位老师有什么好的方法给指导指导,有没有焊缝位置识别的一期或装置?谢谢

网友:
是买回来的焊管?还是上道工序是卷管焊接下道工序是冲孔? 如果买回来的焊管有手感可以触摸出来的焊缝,可以做“瓦”状的东西感应再旋转角度定位,如果你们是一个流程下来的你可以在焊管工位焊工艺板再找合适的检测方式定位

网友A:
将管件夹持,自动旋转,用电涡流传感器检测,因焊缝处厚且材质性能有变化,设定合适的阀值可以判断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管件夹持,自动旋转,用电涡流传感器检测,因焊缝处厚且材质性能有变化,设定合适的阀值可以判断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