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孔的标准标注和自由公差

楼主(2016-03-10):
各位大神,请教关于图中沉孔,双头沉孔和腰形沉孔最标准的标注方法
麻烦指教一二

还有自由公差,钣金类零件用哪种,有没有什么规律!

还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对我帮助很大!谢谢!

网友:
未注工差我记得按铸造 机加分的不同加工方法不一样具体的有国标标准

网友:
你这个剖视图的位置感觉不习惯啊。。。h还是剖面线的箭头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