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菜鸟求助,一个关于吸火式斯特林的问题

楼主(2016-03-10):
我原先的方法是用一块铁片上下移动来封口,做出来之后试验的时候,几乎没什么效果,我想请教一下大神们,有什么好方法可以比较封住那个进火孔。

网友A:
这样怎么没有效果呢

网友B:
偏心轮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怎么没有效果呢

铁片与孔之间有缝隙,冷却过程回程的时候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心轮原理??

推动摆杆的是偏心轮原理,但是我无法加工出来,就改成一个类似于凸轮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