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焊接如何标注的问题

楼主(2016-03-11):
通常不重要不承重的零件只是为了使它固定在某个位置,会手工在接触部位间隔一段距离焊接出点状的焊缝,我们对这称点焊,可与实际意义的点焊不同。我想请问对这种焊接方法图纸上应该怎么标注?

补充内容 (2016-3-26 22:37):
经过查找,这种工艺叫点固焊或定位焊,只是正式焊接前的固定,没有正式的符号标注,或许可以写在符号的附注上吧。

网友A:
断续焊接?

网友B:
按断续焊的标注方法标注就行。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

网友C:
很多焊接件  只标注重要的焊接部位,向你说的不重要的区域在技术要求里写上未标注焊接按照上面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断续焊的标注方法标注就行。

焊缝只是个焊瘤,怎么写焊缝长度?
专业上有没有这种焊法的名词?或许可以写在注释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焊接件  只标注重要的焊接部位,向你说的不重要的区域在技术要求里写上未标注焊接按照上面执行

可有的地方需要说明那里点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续焊接?

焊缝长度怎么写

网友:
你至少也要焊20mm的间断焊吧?你这种点焊通常是不用夹具的情况下,零件装配好后正式焊接前固定零件用的,不是正式的焊缝

网友:
我是请教资深高级技工大连呆瓜得到指导方法的,断节焊接,焊接100长,留60,100-60-100-60就这样焊。

网友(点评):
焊肉二边6个肉,焊100留60,断续焊接

网友:
国标规定一般虚基准也要标出,除了双面对称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