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锌厚度一般是多少

楼主(2016-03-11):
要做一根轴,要求上差+0.04mm,下差+0.02mm,但是表面要镀锌,我现在设计的轴直接加工到上差+0.025mm,下差+0.015mm,粗糙度大概3.2,这样拿去镀锌,可以达到精度要求吗?在线等! 大神快来帮我看看

楼主:
芝麻来人啊,,,,,

网友A:
和你们的表处理供应商确认他们能控制的厚度,与精度

网友B:
对表面处理也不了解,查了一下手册,感觉应该是够了,等高手的专业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表面处理也不了解,查了一下手册,感觉应该是够了,等高手的专业解答

谢谢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你们的表处理供应商确认他们能控制的厚度,与精度

不是我联系的供应商

网友C:
不同供应商的水平不一样的,所以镀层厚度也是不一样,我们公司天天有工件镀铬的,但是我们也说不清到底是多厚,因为供应商水平太烂,不同部位厚度完全不一样,每次也都不一样,镀层厚度差0.002很正常,边缘要厚0.01~0.02,但是我们镀层标准一般都是0.005.我们做精密零件的,很多精度0.01~0.03的,这电镀商坑死我们了,老板又不舍得换,因为便宜。

网友:
一般来讲,镀层厚度与电流,时间和电镀液有密切的关系;还有就是操作工人和电镀设备也有关。
普遍的轴类零件电镀后两端轴头都会镀得后一些,如果零件精度要求高的话,最好是回公司后再精加工一次。

网友(点评):
我们之前的电镀商轴类能稳定做到两端镀层厚度和中间不大于0.0025,轴承位镀完是不用管的,现在这个每次都要修或者镀之前修小两端。

网友D:
最后单边20丝!镀了在磨下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同供应商的水平不一样的,所以镀层厚度也是不一样,我们公司天天有工件镀铬的,但是我们也说不清到底是多 ...

哈哈,恩,东西可以不好,但是要稳定,够稳定,就算做不到要求也可以想办法解决

网友(点评):
稳定也是一门很深的技术哦,小作坊不注重技术怎么可能做得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单边20丝!镀了在磨下最好!

我们是拿进来就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