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缝检测

楼主(2016-03-11):
焊缝的检测使用怎样的无损合理,准确又经济?

网友(2018-03-26):
是怎样的焊缝?可以考虑用机器视觉来检测 包括焊缝太大 太小 都可以检测出来报警

网友:
要看你是什么焊接的  O! n2 O# G( U1 i% q
承插焊和对焊不一样的,一般是射线X检测

网友(2018-07-18):
一般的,X射线无损探伤的二级片与一级片的区别。求大神用简明易懂的文字说明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