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式的直线振动筛,这两天试机发现问题

楼主(2016-03-11):
各位大神,小弟之前整了一个机械式的直线振动筛,这两天试机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片剂在中间振动效果不错,也跳的起来,也向前走,但是筛网两边的部分就振幅很小,片子落到筛网孔里比较不好跳出来,造成两边的片子不走,请问各位大神,这是怎么回事啊?

大神们请看,边上积了很多,不往前走。
振动筛的传动方式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各位大神请看,就是这个样子的,边上有跑不动的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做成V形?整个底是漏斗形
或者U形,只有边上倾斜一点,中间还是大平底?
或者边上做两个边条,边条的表面是斜面,这样东西就不会在上面停留
我没做过,只见过。因此只能凭想象给你点建议
你的筛子边上的孔是不通的,肯定是越积累越多吧。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U型好像不错,只是我摸得时候感觉中间振动厉害些,边上振动没中间厉害,边上的孔有一排被下面堵住了,但是没堵住的也跳不出来

网友:
振幅不够吧,之所以中间振幅大是因为筛网薄而中间有变形叠加产生振幅加大?个人遇见。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意见,我做的偏心轴偏心2.5,算下来振幅有6-7个,垂直方向上振幅也有4个,我用手用力按在上面都感觉振动的挺厉害,但是药片就是从孔里跳不出来,中间振幅大大侠说的对,但是现在边上不好整了

网友(点评):
大侠,我装了一个变频器,当变频器在40HZ,换算成振动频率在858次/min时,可以把筛网上的药片都振动走,而且噪声也可以接受,领导说可以,哈哈,谢谢大侠建议!

网友A:
好帖,初步估计是振幅、频率不匹配,边上有边,因此自身频率高、自振幅小

网友(点评):
大侠,边上是用螺丝和机体本身固定紧的,振幅应该和设计的是一样的,中间下面有一根扁钢抬着(没连接),振幅我感觉不小了,难道是因为频率不够高吗?现在的频率每分钟应该是200多下

网友(点评):
@常大爷 我说的是自振,不是你说的振动源。你这频率低了,相当于筛子弹起产品的振动和振动源不同步。具体多少频率,问下搞振动盘的

网友(点评):
大侠,我装上一个变频器,折算到振动频率在858的时候,可以实现功能了,噪声也可以接受,领导认可了,哈哈,谢谢大侠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帖,初步估计是振幅、频率不匹配,边上有边,因此自身频率高、自振幅小

哦,小弟对这个不了解,我查下,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
筛网压成锅底形就好了,筛网在安装之前先加工一下试试

网友(点评):
我们厂领导要求的原则是简单,尽量直接冲一块板子剪了就是了,这个我只能自己折弯成U型了,我试试,谢谢大侠

网友B:
红三角立起来垂直筛网面;代表震动幅度曲线。中间最大边上最小。为啥?因为你设计的是“摇床”。因为有网子起到弹簧的作用,所以中间弹起来了,边框及附近是刚性的,没有"震",只是在“摇”。怎么改明白了吧

网友(点评):
大侠,我把视频传到微信群里了,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三角立起来垂直筛网面;代表震动幅度曲线。中间最大边上最小。为啥?因为你设计的是“摇床”。因为有网 ...

大侠高见,有点明白了,但是我设计的整个振动床的倾斜振幅是6-7个,垂直方向的振幅也有4个,这比一般的振动筛振幅大多了,为啥药片也跳不起来了,只是在孔里面翻滚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高见,有点明白了,但是我设计的整个振动床的倾斜振幅是6-7个,垂直方向的振幅也有4个,这比一般的振 ...

你那是摆幅,不是震,震是一个弹性系统的概念。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3O6lq4u6btZWEntSJlTAch1B4ecKb7O4c9EFliUMdjju4f-L9e8CNMzMRHm25nh1loMjKLsoTaeGTWJb_S_BKaulXx430f8Enp0JAwmnD-e

这个你看看也许有帮助!只有M而没有K。

网友(点评):
好的 谢谢大侠

网友:
缺一个上下弹动的振动结构,豆子绊在网眼里,靠筛网角度下滑不畅,中间由于离边框远,产生的振动力大于两边,所以下滑比两边好。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我们一个领导建议把那四个支撑的板换成大弹簧,不知道行不

网友(点评):
思路对头

网友:
没看明白这种结构啊,电机带动的是个凸轮吗?

网友(点评):
是得,就和内燃机内部驱动方式一样

网友:
我看了视频,把坡度增加一点

网友(点评):
嗯,我也感觉坡度有点小了,要是再大点效果还要好些

网友:
K值在网子中间和边框之间是变化的。

网友(点评):
大侠,我在网上查的别的直线筛也是这样的,我中间加了一条竖筋,别人的咋就都可以振起走呢,人家的中间和边上差别不大

网友:
和振动电机有点不一样啊。。振动电机振动方向差不多是一条直线,
这种设计的话,振动方向是绕着轴的圆环。。。

楼主解决了问题的话,麻烦给讲讲吧。

网友(点评):
正在想办法,有效果了给你说

网友:
斗这么宽,网这么薄,中间和两边的振幅一样,那才叫神了。设计振幅越小,中心和两边的差别就越大吧。

拿根皮筋两头晃一下看看吧。(传说叫放大测试法?)

简单的解决方法:可以的话,焊上去三角棒子的肋条。。。

又得说了:领导的要求,那是理想,还是目标,这得看你怎么用你的口才和知识去说服你的领导。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点,我在中间加了一根肋条,但是边上还是那样,中间倒是跑的溜快,我在想是不是频率低了啊

网友:
网格板用厚点的板材或者增加加强筋以提高其整体强度,是不是会让网格板的中间和旁边振动幅度比较相似

网友(点评):
我倒是看到一个筛米的机子中间都是扁钢焊接的网格,下面还有蹦弹,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只有一个一个方法试一下

网友:
19#说的中间加肋的方法我觉得不错!这样中间和两边的情况就一样了,如果效果不好,调整频率和振幅就行

网友(点评):
我中间加个一根肋条,但是边上还是不走,我正想把频率调整下,不行再把幅度调大点

网友:
边上不行的地方不开孔,以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

网友(点评):
嗯,原来设定的是一个U型的筛网,但是他们做的时候做成了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貌似见过油田上的振动筛四角有强力弹簧

大侠指的是不是那四个大弹簧啊

网友B:
25楼M和K都有了!楼主你的设备如果不是筛网如果是筛板(通常是这样的),中间震不震都说不准!有M和K再加个震源,就有了震动产生啦!

网友(点评):
大侠,这个K不是固定值吗?

网友:
同意10楼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楼M和K都有了!楼主你的设备如果不是筛网如果是筛板(通常是这样的),中间震不震都说不准!有M和K再加个 ...

在LZ的设计当中只有在网心表现出弹性,而在边框附近刚性突出,所以才出现......。25楼是整个在弹簧上面的全震,前面讲过你那边框只能叫摇床。针对你这套系统只有网中间有K,有点夸张了。

网友(点评):
哦,明白大侠的意思了,谢谢

网友:
真的很棒哈哈

网友:
板筛两边不冲孔,让他自己滑回去?

网友(点评):
这是在制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原来是U型的,整个地面都有孔

网友:
感觉高大上

网友D:
请问大侠,中间的正反扣连杆叫什么

网友(点评):
是两个正反丝的鱼眼轴承和一个正丝的长螺帽

网友:
把效果较差区域用板封起来。可改造现有设备。

网友(点评):
也是哈,这也不失一个好方法,谢谢大侠,我改一下试试

网友:
有限元仿真改进吧 直观

网友(点评):
怎么仿真?大侠,小弟小白一个,没人教没人带,不懂啊!

网友:
看过太极吗?里面有一个让鸟站在手里飞不出去的段子。
个人以为振幅大,频率高是宏观看你的设备;从微观,瞬间上来说,应该保证让你的设备有一个Y方向有加速度(向下)一个大于g(重力加速度)的时间,这样药片就会远离你的筛子飞起来了。建议这个时间设置在振幅最高点。

网友(点评):
现在在改偏心轴,把偏心做大点,振幅增大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大侠,中间的正反扣连杆叫什么

这个东西有卖现成,想知道具体叫什么

网友:
有点难度

网友(点评):
主要是现在不清楚具体什么原因造成的,只有一个一个去试

网友E:
楼主为什么不考虑震动电机呢,或者你在一端加上弹簧试试

网友(点评):
成本高了,而且之前我们厂做过一款振动电机的,效果不好,也有一个买的振动电机的,车间也说效果不好,声音太大没有用

网友(点评):
能否加上变频找到适合的频率

网友(点评):
现在这个已经做出来了,只有先试下,不行再想其他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为什么不考虑震动电机呢,或者你在一端加上弹簧试试

能否加上变频找到适合的频率

网友(点评):
试机的时候感觉频率是低了,因为用的电机是旧电机,回头找一个变频器装上试试。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整体振动有点大。

网友:
加大振幅试试看

网友(点评):
我今天上午换了一个大点的主动皮带轮,结果效果好些了,但是整个机子振动的厉害,跟拖拉机似的

网友:
网筛做成浮动机构会不会好点呢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是不是筛子和振动机构之间不采用硬连接,采用软连接方式啊?

网友:
把振筛的四条腿换成弹性材料,保证弹性系数一致,就可以保证物料向前的力大于向上的力。你的筛子四条摇腿是刚性连接,工作中的工作轨迹是圆弧,提供物料向前的力不充分,我们单位使用的分料筛长10米,宽1.5米,使用7.5kw的4级电机,单班输送物料不低于80吨

网友(点评):
嗯,有大侠也说让把四个支撑板换成大弹簧,我先试下增大频率,不行再换弹簧。

网友:
弹性材料做到摆臂可以根据振筛长度增加

网友(点评):
我现在用的是钢板直接硬性连接的,感觉整个机子的振动都很大

网友:
呵呵,不知道你的振动是用来做什么。
这个结构我也试过,用来震落异物的,不行,
后来改成上下振动就OK了,筛子上的东西像水开了一样,都会翻起来。

补充内容 (2016-3-17 12:23):
看来不一样,物料是放在筛子里的,筛子和设备是分体的,筛完整个拿走

网友(点评):
我是用来筛出药片中的残片的,上下振动的话,物料怎么向前走呢,是把筛网做成倾斜的吗?

网友:
两边不振的地方用薄板封起来,这样药片也不会卡在上面了

网友(点评):
嗯,也有大侠说可以在边上用斜板点起来,避开不震动的部分

网友:
别让药片接近边上行不行

网友:
这玩意我不懂,也没有搞过,不过我记得在机械设计手册上是有关于振动筛的设计的,不知道你这个设计是想当然,还是以某个样机为基础而改进的。干我们这一行,要时刻提醒自己,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网友:
这个就是一个曲柄摇杆机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还要加个带传动增加成本,直接用电机连接曲柄转动不行吗?

网友(点评):
空间太窄了,布置不开,还有用的是旧电机,需要把速度降低,两个皮带轮有一定的减速比。

网友:
看了大家的帖子,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如果你的设备安装好后就跟你的图一样(哪4个支腿在竖直角度)那真就是一个摇床了,请问你这个安装好后盘车测量过Y轴方向的位移吗?估计是很小很小。把传动机构往左移让4个支腿倾斜成一个角度,这样Y轴就有位移了,振幅自然就来了,而且X轴、Y轴都有。具体调整角度可以3维模仿而定。

网友(点评):
那个连接机构就是用来调节支腿角度的,安装好后的调节范围是45°到65°

网友:
现成的激振器不用,自己搞,嘿嘿了吧。

网友(点评):
这是在上班的路上看到一家碾米的在用这个,感觉米在上面跑的很快,就照着放大做了一个,结果就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