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什么结构??

楼主(2016-03-11):
  一种伸缩的支撑杆带自锁的。具体是这样的,第一次伸出锁住。再拉一下又可以缩进去,再拉又锁住了,小白知道这是一种机构,但是具体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大神求告知,或者哪里有这样的东西卖的呀,,

网友:
你见过伸缩圆珠笔么?我猜原理类似。。。里面应该有一种卡簧加旋转按压扣件

网友(点评):
嗯,我仔细看了一下是这样的结构。图片是客户给的样品,看样子也是批量生产的,想直接购买但苦于不知道具体的名字,搜索也搜不到。。实在不行结构搞清楚了 自己做也行,样品也不让猜。

网友:
估计是棘轮吧  ,就像大巴上的扶手一样

网友A:
伸缩杆,棘轮卡簧,一拉卡住,一拉缩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伸缩杆,棘轮卡簧,一拉卡住,一拉缩回去

恩恩,我去查查相关的资料。。

网友B:
楼主这个物件表面是拉丝后电镀还是直接镀的拉丝纹?
有人了解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物件表面是拉丝后电镀还是直接镀的拉丝纹?
有人了解么?

这个是不锈钢材质的直接拉丝成表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不锈钢材质的直接拉丝成表面的。

看材质表面有点像镀的香槟金的样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