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走心机正面打孔最深能打多深,66mm可以么

楼主(2016-03-11):
走心机正面打孔最深能打多深,66mm可以么

网友A:
不要看深度,要看长径比,就是孔深/孔径。只要床子冷却压力够大,理论上只要行程够就能钻。但是一般床子冷却压力都不大,也不会有内冷刀座或者主轴内冷,所以常规的7倍径以上内孔就不建议在没有内冷的车床上加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看深度,要看长径比,就是孔深/孔径。只要床子冷却压力够大,理论上只要行程够就能钻。但是一般床子冷却 ...

我在意的其實就是行程,我不知道正面鉆架能不能放上夠長的鑽頭

网友(点评):
设备参数表上可以查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看深度,要看长径比,就是孔深/孔径。只要床子冷却压力够大,理论上只要行程够就能钻。但是一般床子冷却 ...

官網上參數表好像都沒有這項,就是有的選配功能表里看到有深孔鉆,但是也不知道有多深,裝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