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W做一个动画怎么收费,求助群里大神!

楼主(2016-03-11):
最近有一个私活,是我们公司加工商那里介绍给我的,对方要求根据已有的一整套的设备做一个动画,类似于流水线的那种。我的问题在于要做这种动画的话,那么就要先画零件图,然后装配起来再做动画,那么怎么收费是个问题,对方让我报价我不会,所以问问群里的大神给个主意。

网友:
这个应该取决于你给他做的程度吧

网友A:
按动画的播放时间收费。低于2k/秒,不要接。

网友:
动画好做吗

网友:
哇2k/s我跟别个免费做了一个1分钟的1000多个零件的动画不是亏大了??实际运动的只有100多个,可是其他的都要建模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动画的播放时间收费。低于2k/秒,不要接。

网友B:
我觉得按你的制作时间收钱,每小时20-30元,我给人家做就是这个标准

网友(点评):
太低了,一般都按播放时间收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按你的制作时间收钱,每小时20-30元,我给人家做就是这个标准

好的,谢谢!

网友:
之前单位外发做过一次,好像是1分钟10K

网友:
你知道solidworks composer么,它是sw的一个附带软件,学起来很快,我有自己录制的视频教程,学起来很方便!
  企鹅 451029741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按你的制作时间收钱,每小时20-30元,我给人家做就是这个标准

我没做过动画,我就给人家做些非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做过动画,我就给人家做些非标

sw动画比较简单,没那么贵,而且叫你做动画,不是叫你设计,人家数模都会给你的,2k左右就算高了,又没渲染,又没特效!如果要你做成电影价格的,sw也做不了!你得用专门软件像maya之类的,那时就是按桢收费,市场上低的小公司一般一分钟4万左右

网友(点评):
电影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