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改的凸轮移载取放,请熟悉凸轮运动的大神指点下,谢谢!

楼主(2016-03-11):
之前移载和升降都是用气缸的,连杆机构也只做过一台,凸轮是第一次设计,现在客户对速度要求比较高,想尝试下凸轮,所以网上找了个图档自己改了下;

请熟悉凸轮的大神指点下,各方各面,比如凸轮板加工应该注意什么顺序是怎么样的?安装调试应该注意什么?,我这样设计是否运行顺畅等等;

假设气爪夹与放各需要0.2S,轨迹来回一个循环能控制在0.6S之内吗?这样总循环就能控制在1S之内啦.

另外请问速比10的和速比40的RMNRV30涡轮减速机,哪个间隙小?

补充内容 (2016-3-14 17:14):
听取社友"喂我代盐"的建议,搞了个网盘给大家下载,解压密码:2268385130
http://pan.baidu.com/s/1gdRQy9l

楼主:
额...要下载必须-10威望,改不了..........不好意思啊各位....

楼主:
70多个人看,没一人回,随便指点下什么也行诶

网友(点评):
建议lz整个网盘,这样回复的人就多了。

网友A:
速比跟间隙有关系吗?难道间隙大了,速比就选小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比跟间隙有关系吗?难道间隙大了,速比就选小些吗

是这样的,假如速比大间隙小,那电机速度就要快,那我就得选伺服.
假如速比小间隙也小,或者间隙一样,那我就可以选步进伺服,速度慢,但成本低

我刚也咨询了减速机供应商,他们说10比的要比40比的间隙小.

网友(点评):
楼主你仔仔细细看过电机参数了

网友B:
这种减速机慎用,质量不敢恭维,最好还是用行星减速机

网友:
多大点出力你要上涡轮蜗杆啊?完全可以用同步带减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减速机慎用,质量不敢恭维,最好还是用行星减速机

我用用还好的, 你是没选对牌子吧。

网友C:
楼主不错啊,下载下来了。想请教一下,在两边竖直段,会不会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错啊,下载下来了。想请教一下,在两边竖直段,会不会卡死?

你是指那5根立柱吗?还是啥? 我没懂你的意思...

网友(2018-04-20):
老帖了,但也值得参考,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D(2018-12-18):
你这可能会自锁。PPU机械手不是这样的结构。双凸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可能会自锁。PPU机械手不是这样的结构。双凸轮的,

现在看看当年的设计,全是可以改善的地方.....

网友:
这种国内生产的涡轮蜗杆减速机也敢用在高速取放料上?你知道他的背隙有多大吗?而且一般的步进电机不适合高速正反转,定位不稳定。直接用伺服电机,不要减速机。

网友:
10年前搬运模组现在还在用啊。

网友:
不错,简易的机构,对导轨改动挺多的。赞

网友(2019-02-22):
看不到  威望不够

网友:
PP搬运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