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设计并制造一台机器

楼主(2016-03-11):
机器功能要求:  需要把一堆由 无纺布纤维(聚丙烯纤维的一种) 和 涤纶橡筋线 混合一起的混合物分离开来, 主要分离出涤纶橡筋线 , 具体实物请看图 ( 看不懂实物图的请百度一下吧 )

上面是混合物

上面是涤纶橡筋线

上面是分离后的无纺布纤维

说明:混合物中的 无纺布纤维 和 涤纶橡筋线 有黏在一起的情况

有意者麻烦留言,或发邮件: 329575201@qq.com联系, 谢谢

网友(点评):
有这商业价值吗?连电费也收不回来吧?

网友A:
楼主哪里?这个视觉识别,机械手分类,成本有点高,是否经济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哪里?这个视觉识别,机械手分类,成本有点高,是否经济合算

不需要这么麻烦的, 我有一个人工方法 就是用一根棍子把混合物在空中上下挥动, 那个涤纶橡筋线就会掉下来了, 这个思路实现应该不难吧, 顺便修改一下 要求是主要分离出 无纺布纤维碎条, 涤纶橡筋线是不要的

网友B:
关键的代表性连体照片的没有。。。我的有思路却不敢说出来。。。条件的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的代表性连体照片的没有。。。我的有思路却不敢说出来。。。条件的不清楚。。。。

感谢大家的留言,我上一个思路表达的太模糊了, 这次换个说法
首先说明下混合物里的 无纺布纤维 和 涤纶橡筋线 是有部分连接在一起,有部分是分散的

工人手工操作是: 抓一把混合物,拿在手里摇晃一会之后,分散的 涤纶橡筋线 就会掉地上了,手里抓着的混合物只剩下大部分的 无纺布纤维 和 少部分和 无纺布纤维 连接在一起的 涤纶橡筋线,附加几个说明图

上面是 无纺布纤维 和 涤纶橡筋线 连接的方式,是用针线将涤纶和无纺布穿在一起的

上图是掉下来的 涤纶橡筋线 和 少部分零碎的 无纺布纤维 ( 这些都算是废品 )

上图是手里抓着的处理之后的混合物样子(里面会有一点连接的涤纶橡筋线)

这种手工处理的方式可以设计出一个机器完成吗( 越自动化越好, 这只是一种思路,欢迎提出新的想法和建议,如果能完全去除涤纶橡筋线那最好了 ),还有问题可以留言,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留言,我上一个思路表达的太模糊了, 这次换个说法
首先说明下混合物里的 无纺布纤维 和 涤纶橡 ...

上面是 无纺布纤维 和 涤纶橡筋线 连接的方式,是用针线将涤纶和无纺布穿在一起的

上图是掉下来的 涤纶橡筋线 和 少部分零碎的 无纺布纤维 ( 这些都算是废品 )

上图是手里抓着的处理之后的混合物样子(里面会有一点连接的涤纶橡筋线)

网友C:
是无尘车间戴的那种帽子吧?不是太清楚条件,不好说,楼主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无尘车间戴的那种帽子吧?不是太清楚条件,不好说,楼主哪里的?

是的, 混合物就是生产无尘车间那种一次性帽子所产生的废弃物, 现在需要除去里面的涤纶, 把聚丙烯纤维做成聚丙烯再生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