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注尺寸时,数字加方框到底代表几层意思?谢谢

楼主(2016-03-11):
标注尺寸时,数字加方框到底代表几层意思?谢谢

网友:
连个截图都没有,可见你的电脑操作有多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尺寸

什么叫理论尺寸

网友:
图纸上的尺寸不都是理论尺寸吗?加小括号的是参考尺寸,方框的是不是一种特殊样式,需要特殊注意此尺寸。

网友:
怎么提问题,也是个能力

网友:
理论正确尺寸。

网友:
看看形位公差与几何尺寸就好了

网友:
也是参考尺寸吧

网友:
互换性这本书,在形位公差这一章讲得很清楚,自己看看

网友:
打括号的是参考尺寸
之前的日本公司里,打方框意味着精度要求非常高的,需要配做或者公差要求特别高的
德国公司里面,标上位置度要求的特征尺寸要打方框。
但标准我没查到,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