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机械手传动机构采用哪种比较合适?

楼主(2016-03-11):
注塑机机械手直线运动,该用哪种传动机构比较稳定、精准以及成本较低?
皮带轮传动、滚珠丝杆、齿轮齿条?

转动用谐波减速器的优缺点有什么?

求大神~~~

网友:
用气动比较好吧,我见过用气动的

网友:
各种气缸,市面上卖这玩意的多了去。

网友:
看射出机速度和产品重量外形吧,速度快可以全伺服,要求不高重量不大可以全气动,或者变频器配合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