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小电钻,不知道靠谱不,,

楼主(2016-03-12):
想做个小电钻
就是做个钻圆柱体的。。
借鉴下龙门.....就是看淘宝上联轴器卖的老火了
想给联轴器打洞。就用淘宝上的料棒,,
用B10的夹头配个那种DIY店里15元一个的轴再连个1模的齿轮然后2个1组按在10MM厚的板子上配上自润滑铜套。
外边加个菱形球面轴承10MM。齿轮俩从动一个小主动的,。。
引出来的轴按同步轮连到淘宝上45块钱大概的220V180W的电机。电机在小齿轮箱上边。
那个小铁箱子按在淘宝上48块钱一个的有杆燕尾槽托板上.
那个燕尾槽托板后边手摇的据了,,,,用联轴器连到10块钱二手7字形减速电机上
电机连到298再连C51上

再做个打丝的
还是B10夹头和那个15块钱的轴。买个30MM宽的钢排。。。好打眼。。。铜套。。。。顶丝。2个
那个15块连了个夹头的连个万向节。。我用锉子和据手工正在搓,,,不买了,。,。可伸缩万向节
就连在上边那种小齿轮箱上。换个无杆燕尾槽托板用气缸推动.
电磁阀加固态续电器淘宝上2手的5路我买了10个哈哈哈哈哈只要30块钱啦啦啦啦啦啦啦
还是51

那个联轴器插轴的孔用的淘宝上380块钱的锥度动力头。。别问我为啥多看15,,,我让打的2个孔。。。
燕尾槽托板算上快递钱200.150宽的打眼1个2元,,,比动力头家的便宜啦啦啦
托板的丝杆上这次连的30块钱的减速电机加了个小铁盘上边按了个小吸铁石2个还有个霍尔
还是加了个你以为是51哈哈哈是STC哈哈哈哈
钻过该据了
我可是用的15.16块钱1个的含钴锯片哈哈哈
用的那种方的和光轴样的东西不知道是啥

楼主:
夹联轴器时想再45号钢上钻个20mm的孔然后再在和空的垂直线上打个10MM的孔再用个油缸2.5MPA的那种压
听说油缸力气大怕,我想把上边打丝的也换成油缸,
第1次做电钻怕
齿轮棒和电机用减速皮带把离合器和那个电磁铁制动的连齿轮棒上连个编码器那种自己做的一个元的铜片按了8个吸铁石还有个霍尔连
430F169上再把变频器连上这样就不怕油缸跑太快把丝攻爆菊花了哈哈哈哈哈哈哈
51.430全连到另1个430上,再连到VB写的上

楼主:
问下大神。顶丝能用震动盘吗?或者用漏斗振动器喽到一个槽等于顶丝直径的槽里,然后震到方形漏斗里l漏斗里横着一个小铁柱。顶丝哪头先落地?想用那种全自动螺丝刀。,。。谁知道啥好看的小说?类似于位面小蝴蝶,井口战役,修真聊天群.物理魔法师.遮天.那种小说。不要西红柿.糖三类的小说

楼主:
还有切料棒想用淘宝上940块的车动力头加大号有杆燕尾槽托板配合小托板。小托板上放个切断刀好90°刀。那种3块钱1个的那种车刀
料棒用气缸顺着卡盘那个轴,用薄臂气缸夹着往前推。卡盘上凿个眼按点小铁片凹其6个。用光电对管检查位置。
卡盘上边用120元1个的可慢可慢的减速电机连接个卡盘扳手。旁边按个带摩擦轮的可大扭矩的减速电机把位置对好。用光电对管找位置。
那俩减速电机都按再钢板上。钢板上直线轴承用连杆推动。涡轮蜗杆加连杆加弹簧,那个带卡盘扳手的用气缸推,。靠谱吗这样?
我正在做有的还没买预计花6000块钱气缸买二手的,油缸在那买2手的?电机二手的。。。动力头有二手的吗?在哪买?

楼主:
振动盘的架子我想用偏心轴承加那种带弹簧的伸缩杆加减速电机还有方管做个,。,,EN555输出波形,,,淘宝上120块钱的示波器调的靠谱不?三角波方波正选波哪个好?
还有液压的电阀门我怕油脏了,。我想用那种可以调节的阀门再用三角波,50到80HZ,叫那个油有点震动形吗?
听说那个阀门爱堵震动下行不?
就算做不好也没事,我爸不吵我,做不好留着放地下室到相亲时还可以装b用
动力头我用2个孔插光轴定位行吗?300W电机1000转
电机在动力头上边8.8级的螺杆定位的光轴是10mm加硬的淘宝上的

楼主:
联轴器是在那些方钢块孔里钻了眼就被气缸顶出来呗链条托到下1个铁方块的位置再被气缸顶进去被油缸加紧,链条是双耳的3分的。链轮是在钢排上用弹簧顶着。,另一个链轮是减速电机加个联轴器连在球面轴承上的
链条的耳的位置上有吸铁石。配合霍尔。

楼主:
还有齿轮棒那我用个阀门就暖气上那种的拆了用四抓卡盘把里边清空再把我手挫的一个小扇叶带吸铁石的那种按里边按叶片转的圈数计算流量单片机用那个计数,高速流动的油和低速流动的对那种叶片有影响吗?我按齿轮棒转动的圈数算流量还是用经过那个扇叶的油的量算就是用齿轮棒把油从油缸里抽出来再算抽出来的油称下算那个扇叶流过的油,咋算合适?淘宝上那种150块钱的变频器出的波形毛刺咋样?能不能让电机匀速转动?

楼主:
还有那个液压马达上想加轮子。不过减速器再哪买?淘宝搜不到。。。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吗?还是我搜索的关键词搓了?
搜啥关键词?“

楼主:
不知道电机300w电机1000转的那号的用个775二手基本全新的电机当个小发电机用单片机测量电压确定转数合适还是用霍尔加吸铁石好呢,。,,哪个合适?连到2.5M的齿轮棒上

楼主:
我是新人,想做这个电钻试试

楼主:
哈哈哈找到了淘宝上48.5元的油缸哈哈哈这个靠谱吗。,。。只是行程太大了,,,智能用杆减少行程了,,

楼主:
对了还有,我把个那些给联轴器顶丝,打螺丝孔的托板和水平面成75度夹角.钻孔和攻丝的位置的那条线和水平面成30度夹角.这样铁削就容易堆的一坨一坨的了这样行吗

网友A:
三小时爬了十二楼,你让各路大侠也跟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小时爬了十二楼,你让各路大侠也跟着?

啊。。害怕一次打太多字吧友们再打字数太多懒的看,然后就分段打了。,。

网友(点评):
灌了这多贴子,积分未加且只是惹人厌

楼主:
大神我那几个楼层的行吗?钻45钢和铝震动咋样?还有那个齿轮帮那样用行吗?到底1000转的是用775电机当发电机测电压行还是霍尔行?就是想让液压缸行程可以控,推个拧丝攻的东西呀,夹个小联轴器呀什么的。求挽尊求解疑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啊。。害怕一次打太多字吧友们再打字数太多懒的看,然后就分段打了。,。

我没灌水呀,。全是问题呀,,1个楼层1.2个问题。

网友(点评):
总结后问题只有一个,就是没去读书。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没灌水呀,。全是问题呀,,1个楼层1.2个问题。

书上没,,,变频器二手的真的怕波形有毛刺,还有二手电机找不到带测速的我,一个编码器小的太不禁用至少15块钱一个的才能用那上。不知道霍尔行不,做给自己的当然要想法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