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金属材质机械加工如何才能保证公差要求?

楼主(2016-03-12):
如题,我公司有一批聚四氟乙烯、MC尼龙材质轴套,分别为以下几种规格:
1、聚四氟乙烯材质轴套:外径尺寸Φ33+0.026~+0.051,轴套内径Φ26.5为自由公差,长度为45,下差-0.1,上差对零。
2、MC尼龙材质轴套:外径尺寸Φ147±0.031,轴套内径Φ128-0.16,长度为100,下差-0.1,上差对零。
3、聚四氟乙烯材质轴套:外径尺寸Φ25自由公差,轴套内径Φ17-0.019~+0.008,长度为48,自由公差。
请教各位大神,如何加工才能保证公差?非金属材质的加工公差能够达到多少?

楼主:
相关图纸请各位参阅

网友:
加强尼龙帽:用φ28的材料,先加工φ20,φ12和φ11(你这应该是φ11吧,不是11),φ25-17和φ20一刀下。φ12--φ11做样规。掉头车     SR12.5时,垫0.5mm在φ20位置装夹,注意打跳动,稍微加紧就好,力大变形。
聚四氟乙烯轴套:像这类套类零件,内径自由公差,外径有要求,外径尺寸低于φ40的情况下,先车内孔,再车外圆,再切断控制长度。
MC尼龙轴套:内外圆都有公差的,现在外圆,在车内孔,加工内孔注意加紧力。
聚四氟乙烯轴套:这种公差很小的情况下φ17(+0.008/-0.019),先外圆总长控制到位,内孔留0.2mm,粗车好后过几小时再加工。
其实车这一类的零件,安排好工艺,注意变形就好。

网友:
一个原则,精度要求最高的表面先车削出来,然后用工装比如包套或者内衬整体装夹,车削精度要求低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