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SolidWorks快速展开怎么实现啊!!!跪求

楼主(2016-03-12):
大神们,SolidWorks快速展开怎么实现啊!!!跪求
下图是一个侧板,钣金功能不好实现,所以全是用的特征做出来的,现在想展开,知道下料尺寸,请问怎么能够实现呢!!!!
附图和零件图求帮助,下载需要积分我也无能为力,希望大神们理解!

网友A:
你用特征画的SolidWorks展开不了的,只能自己计算展开尺寸
想展开就自己好好用钣金功能画

网友B:
   我知道2种办法,第一把他转换成钣金,第二用钣金重新画。养成良好习惯,钣金件尽量用钣金画,习惯了很快很方便的,出图纸更方便。我帮人拆钣金图纸,领导都是抽壳画的,开始的时候我就转成钣金,简单的还好 复杂的很烦的 一个零件要分成好几个钣金。后来我就全部用钣金重新画。开始麻烦些后期就好多了

网友C:
你安装LOGOPRESS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安装LOGOPRESS试试看;

好的,我试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2种办法,第一把他转换成钣金,第二用钣金重新画。养成良好习惯,钣金件尽量用钣金画,习惯了很快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特征画的SolidWorks展开不了的,只能自己计算展开尺寸
想展开就自己好好用钣金功能画

好的

网友D:
目测是使用了LOGOPRESS3做的展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测是使用了LOGOPRESS3做的展开

是的,谢谢了

网友:
1、02年开始学solidworks,之前会些acad和proe。07年左右停止学习solidworks,当然不是绝对的不学习,现在用的是2011,跟之前的版本区别很大的。
2、3d画机械零件,sw比proe什么的方便,那时候没有野火,也没听说solidedge等软件。
3、有什么用途:天天都在画砖头啊.
4、d版正版,都用过。
5、心得没有,sw自带的帮助不错了,照着学一学就会了的。感触有一点:单纯作机械设计的话,不要花太多时间到绘图软件的技巧上。当然基础功能都还是要熟悉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