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工位分度盘上的夹具如何定位

楼主(2016-03-12):
6工位分度盘上的夹具如何定位,转盘的圆度不高,倒置定位很困难。还有使用过程中跑位后怎么快速复位,谢谢大神啦!

网友A:
转盘跟电机的连接没做定位么,还有选择的是步进电机还是伺服电机

网友B:
可以直接买精度高的电动转盘

网友C:
  做两个销孔  不就搞定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盘跟电机的连接没做定位么,还有选择的是步进电机还是伺服电机

传动用的是同步带轮,电机是步进电机,我想知道的是怎么能方便的定位家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买精度高的电动转盘

转盘没有问题,是那种机械式的,就是上面的夹具定位有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两个销孔  不就搞定了么

定位完成后打销控吧!销控是固定用的嘛,前期怎么比较容易的定位夹具呢

网友(点评):
这个四轴工装,第一你要保证圆盘平面和主轴垂直,可以通过芯轴和螺母保证 第二 通过圆盘上的孔,设计六个装假位置,再合适的地方打销孔,保证相对位置; 总觉得你问的问题没表达清楚

网友D:
买个分割器,现在还谁用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分割器,现在还谁用自己做的????

分割器是买的,问题是夹具的定位方式

网友(点评):
除了靠加工精度还真想不出啥办法

网友(2016-05-10):
引用 楼主:
分割器是买的,问题是夹具的定位方式

夹具做成可调的就可以了。

网友:
夹具可做成可调的就可以了。; l- D, u2 n% 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