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吨油压机压力来的慢,回程速度慢,噪音大。求助,有报酬。

楼主(2016-03-12):
100吨油压机压力来的慢,回程速度慢,噪音大。
机器原本是好的,最近天气冷,我把液压油加热了,加热以后,工作了一会出现了问题。主要是压力来的慢,回程速度慢,噪音大
。我清洗了所有的阀门,弹簧,还是没有变化。
现在 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求大家帮帮忙。给指导一下,帮帮我也是提高了您的能力和人品。解决了问题 一定的报酬也是可以的,是应该的。
再次感谢大家。有问题 尽管问,我今天一直在线。我电话 13267171378。小宋

网友A:
"液压油加热",加温到多高温度?
从现象上看,应该是油温过高,损坏了油缸活塞密封件的缘故。
要判断也简单。让油缸工作行程已到位,压力尚未建立时关机,然后把油缸非工作腔回油管路拆开,另用管道接出。如果工作状态油缸行程没有到底,就让非工作腔油液淌尽。然后启动建压。正常情况下,压力应该立即升高,接出管路不再有油液出现;油缸油缸活塞密封件损坏,则会有。

网友B:
敢问楼主,机器回程是否用的是齿轮泵。

网友C:
看看3楼说的是否密封圈损坏,我觉得不一定损坏,当然看你的材料了。你把油加温了,但缸体和密封圈都还是冷的哦,瞬间温差过大,就像大冷天往地上泼热水一样,你觉得会出现什么现象?会有气泡产生。你的液压油里混了气泡还不疲软,噪音大吗?
如果我说对了的话,给钱吗?

网友(点评):
如果你没说对了的话,赔钱吗?

网友(点评):
判断有理。

网友(点评):
包赔,那价钱就得翻翻了。因为你买的不是技术了,不过我很想知道排排空气能有多大损失?

网友(点评):
包赔,那价钱就得翻翻了。因为你买的不是技术了,不过我很想知道排排空气能有多大损失?

网友(点评):
这种判断有根据,但不一定与油温有关,楼主没有把液压系统说明,很难判断。

网友(点评):
社区真伟大~成功的挽救了一枚民科~民科现在知道看书,不发明创造理论了

网友(点评):
下面这位真傻,哥什么时候不知道看书?只有当看到你书中的内容没有数理根据时才会自己研究根据。

网友(点评):
恩 我是挺傻的,但是我从来不认为我比别人聪明或者高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油加热",加温到多高温度?
从现象上看,应该是油温过高,损坏了油缸活塞密封件的缘故。
要判断也简 ...

您好,我8度的时候 觉得温度低,加热到30度。阀门的油封我都更换了。我刚才测试,系统能保压。下压的时候尤其是在加压的时候,系统没有回油,油箱基本没有回油。上行的时候,刚开始有回油有点大,之后一直有稳定的回油。我想问问您,上行的时候,系统回油到油箱 正常吗?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敢问楼主,机器回程是否用的是齿轮泵。

一共一个有ycy63的柱塞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3楼说的是否密封圈损坏,我觉得不一定损坏,当然看你的材料了。你把油加温了,但缸体和密封圈都还是冷的 ...

我油温到30度,现在系统保压正常,滑块因为重力会有下滑。谢谢您

网友(点评):
你移动滑块治标不治本,噪音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油加热",加温到多高温度?
从现象上看,应该是油温过高,损坏了油缸活塞密封件的缘故。
要判断也简 ...

按照您讲的,密封件应该没有损坏。但是上行的时候,油箱有回油。不知道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图吧

您想要什么图
很简单的系统。

网友(点评):
原理图有没有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想要什么图
很简单的系统。

没有
 我刚才用手机拍了几张实物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
 我刚才用手机拍了几张实物图

实物图

网友E:
很有可能是油液里面产生了大量的小气泡,导致
1、因为气泡可压缩性比较大,因此压力提升比较慢。
2、由于气泡的压缩和涨破,会释放储存的能量产生振动,伴随噪音也因该是正常的。
解决方法
多运行一会机器,将油液把气泡带出并且排除掉,注意回油箱有没有排除气泡的设施。
(以前经验:原来装系统时候,新系统,油缸和管路里面都是空气,没有油液,也会产生楼主描述情况,鉴于楼主长时间未运行,可能是大量气泡引起)
具体的气泡的产生机理我也不是很明白,可能与加热有关,所以以上为基本的猜测判断,具体情况楼主可参照后再判断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油温到30度,现在系统保压正常,滑块因为重力会有下滑。谢谢您

噪音我觉得也差不多,柱塞泵声音本身就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有可能是油液里面产生了大量的小气泡,导致
1、因为气泡可压缩性比较大,因此压力提升比较慢。
2、由于 ...

跟气泡应该关系不大,我打开油箱看,回油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3楼说的是否密封圈损坏,我觉得不一定损坏,当然看你的材料了。你把油加温了,但缸体和密封圈都还是冷的 ...

我现在都停了两天了,还是没有改善。温度早就降低了

网友(点评):
你把你那个泵的原理图贴出来,或者你手汇个简单的原理图,标明管路连接和阀门类型,大家分析下,

网友B:
楼主图没拍全吧,滑块上升一般都是齿轮泵供油的,查一下滑块上升油路上的单向阀的弹簧和阀芯是否正常-这个是针对滑块上升满,压力出来慢的话可能是,滑块下压的油路上的单向阀弹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都停了两天了,还是没有改善。温度早就降低了

应该是 滤芯堵了。明天换一个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图没拍全吧,滑块上升一般都是齿轮泵供油的,查一下滑块上升油路上的单向阀的弹簧和阀芯是否正常-这个是 ...

阀门都是好的,估计是滤芯堵了,流量下降了

网友F:
压力机液压缸工作过程一般是这样的,工进时先打开冲液阀,活塞靠自重快速下降,回程也必须是冲液阀开启;冲液阀开启有顺序阀控制,也有程序控制或行程开关控制,冲液阀如果没开,必然影响油缸的快速工进和快速退回。
冲液阀如果工作正常,冲液油箱油量不足会发生油中有气泡。这个分析与前面的有矛盾,如果是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油缸速度慢的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充液阀

充液阀 是不是 插装阀?

网友:
充液阀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液控单向阀。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压力机液压缸工作过程一般是这样的,工进时先打开冲液阀,活塞靠自重快速下降,回程也必须是冲液阀开启;冲 ...

回答很专业!不知道问题解决没?

网友:
这个问题我碰见很多次了!也不知道怎么弄!

楼主:
我估计是流量不够,滤网堵塞了。下午 试试看。

网友G:
修好了吗?

网友H:
LZ,看看是不是滤清堵了。。还有泵出口最好用软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修好了吗?

修好了  滤网堵了。不过新的问题也来了  。不保压,回路没有油泄露。单向阀换向阀都检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看看是不是滤清堵了。。还有泵出口最好用软管

修好了,新问题又出来了。不保压。

网友:
先不要连接阀,泵上面连个管子直接到油箱里面,等出油正常啦,再连接阀基座。。

网友:
我看还是 请专业人士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好了,新问题又出来了。不保压。

不保压应该比较好查。

网友:
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经验啊!?怎么就像看戏看了半截,落幕了呢!~

网友(2016-06-07):
不保压泄压阀有泄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