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速机床(转速150~500转/秒)主轴用什么材料?

楼主(2016-03-12):
请问高速机床(转速150~500转/秒)主轴用什么材料?

网友:
不是主轴是什么材料,而是用什么轴承.

网友:
关键是轴承和冷却

网友:
我还以为是分钟那,没见过这么快的

网友:
高光机主轴不是8万转到10万转吧

网友:
这个用轴承可以达到运行精度么?高光机、高速机运行精度都特别的高吧,我很多朋友都用研磨级滚珠丝杆,丝杆精度误差0.018mm,甚至更高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