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外壳加磁极减少车祸

楼主(2016-03-12):
汽车外壳统一制造成一个磁极,这样如果发生车祸前会出现一个较大的排斥力,这样会减轻车祸的严重度吧。磁场的发生靠车轮的转动来带动,汽车中间选个物品作N极(例如汽车底座),又因为很多路上那个有些铁屑垃圾,所以在高速公路上才开通这个功能,不然汽车就成垃圾收集器了。如果真能弄出这个东西来,在高速公路上开启磁力效果就像现在的开车要系安全带一样成为一种规定。不知道这种东西能做出来吗,磁力能达到想要的强度吗?来高手一起讨论吧?

网友A:
这车我可真的不敢超了!

嗖地被吸过去了?!如果人家车里坐的是美女,那可以另外考虑。。。

不对,嗖地被推到一边去啦?!再看不上我,也不用这么狠的吧。。。

不管怎么说,这丫头倒是真有钱,真敢烧油。。。

网友B:
支持楼主!有想法去实践做个试验。事情理论上不可能的事,也许有别的突破。

网友:
太过理想化,现实中的环境条件是很复杂的。

网友C:
确实是个好创意,不过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磁铁小了不起作用,磁铁大了每月多花2000块钱油钱你愿意么?
另外就是这东西其实只能在低速状态下使用,高速状态下,极短的距离完成减速还是会造成车体变形人员损伤的。

网友:
不同车型高度不一致的话,靠磁极的作用力减速会有造成倾覆力矩吧~所以他能减速也就有足够的力导致翻车了!新人一枚,仅发表自己的看法~

网友:
不知道你手机会不会不易而飞,太过理想化了吧。

网友D:
力只可以被吸收,不可能被抵消,有你这样弄,还不如多花点钱把你的保险杠加粗点

网友:
太有创意了,只是这种设想要变为现实,可能不是一段平坦的路.

网友:
你知道力会传递吗?

网友E:
人在磁场中开车,会不会受到伤害

网友:
力是相对的,这个假设不成立。

网友:
肯定有一定的缓冲作用,并且力是逐渐增强的,你计算一下一定会发现效果不会达到10%。

网友:
收费站两边的栏杆,路上的护栏可都是铁家伙,会把你的车吸过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车我可真的不敢超了!

嗖地被吸过去了?!如果人家车里坐的是美女,那可以另外考虑。。。

说的在理,这个东西如果要做出来的话,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一直在想前后,没怎么想左右,而且左右加磁极只是为了防止拐弯的时候被其他车的前后磁极吸过去。如果要避免左右相互排斥的情况,可以根据车子本身形状是矩形的特点做成前后磁场强度大,左右较小就可以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楼主!有想法去实践做个试验。事情理论上不可能的事,也许有别的突破。

我目前没能力做出这个东西的,只是跟大家讨论一下,看看这个能不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力只可以被吸收,不可能被抵消,有你这样弄,还不如多花点钱把你的保险杠加粗点

“保险杆加粗”这是个好办法,你考虑到不同车型高度不同,还有力是不可以抵消的,所有车都价格统一高度的保险杆,同时保险杆就作为磁极,在根据前面说的前后跟左右强度不同,可以适当设计的更美观这些,感觉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个好创意,不过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磁铁小了不起作用,磁铁大了每月多花2000块钱油钱你愿意么?
另 ...

用车轮的转动来引发磁场啊,就跟水力发电类似,不会多耗多少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人在磁场中开车,会不会受到伤害

这个我不清楚

网友F:
我来给你补充下吧
想法是好的
但是平时是不能有磁场的 不是因为收集垃圾 磁场都是封闭的
你这里是把磁场只分成南北
而且不能加在外壳或者某那地方
但是这个思路比较好
可以做出个 类似于安全气囊之类的
发生碰撞是产生磁场之类的
但是 碰撞却分为各个角度
不是只有追尾情况 车头相撞 和车头侧碰 都是头 但是行驶方向相反
哪个车是N 哪个是S 哪个方向是N 哪个方向是S 是解决不了的
磁场的封闭性以及两级行 所以实行性 应该比别的方式更加复杂
这个思路 或者可以引申别的力方式 或者喷射力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车轮的转动来引发磁场啊,就跟水力发电类似,不会多耗多少油吧?

转动 引发磁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转动 引发磁场?

在车轴上加上一个东西变成像水力发电力的水轮,再加个小型发电机,然后就可以转化成电能了,再由电生磁,这样能实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来给你补充下吧
想法是好的
但是平时是不能有磁场的 不是因为收集垃圾 磁场都是封闭的

我想的是车在高速行驶时一直保持这个磁场,不是瞬发的。车外壳都为N或者S,然后车底座上选个东西作为另一极。而且这种装置就算做出来了也只是对车祸发生起到个减少的作用,肯定不能完全避免车祸的发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车轴上加上一个东西变成像水力发电力的水轮,再加个小型发电机,然后就可以转化成电能了,再由电生磁, ...

直接用蓄电池就行了 这个用的也是汽油

网友:
车轮转动产生磁场?如果不是永磁体,只有电流通过螺线管才能产生磁场吧

网友:
前面说了个笑话,这会说点稍微正经点的吧。

确实有“手里有这么个东西能用到哪里”和“手里有这么个需求能用到什么”的思路区别。

楼主的思路应该是第一个:手里有这么个东西能用到哪里。

这种情况,应同时考虑和调查有没有更经济更可靠的方案或东西。

比如楼主这种想法,要的就是路上避免或减少撞车的危害。

那么,首先的首先要考虑的是什么时间点才应该算是“危险!”。

目前在中国法律规定的最高限速范围内,高速路上应保持的最小前后车距是多少?为什么?(德国咱们就不用说了。。。)

一辆小轿车装着的电磁铁所产生的能量,能不能有效地保护车内人?

确实,气囊也不是完美的,但起码它所占有的重量比(相比车的总重)很小,起码对刹车时的惯性影响不大。

而楼主这个思路下,装了这套东西后,本来50米能停下来的车,得跑80来米才能停下来。。。

想异想天开?还是先好好研究路况,从逻辑上搞出一套预防方案来吧。苹果会掏天价买你。

起码起码,(我是95年底在日本德岛县玩过头文字D的人),用满大街都是的测距仪加上储气罐,怎么都比你的方案更便宜、更可靠,更有现实意义。

多看看速度与激情吧。人家是用于加速的,咱们用于减速,不就得了嘛?

巡航功能,驾驶员想保持多少速度,就设到什么速度。

咱们的呢,想多远算危险车距,就把启动喷气的车距设到多远就是了。就算驾驶员没踩刹车,车子的刹车和倒向喷气都启动了。。。

加上小小一个手动开关的话,遇到拦路抢劫的,你还能把这个喷气当防卫武器用,又不违法。。。

我不是搞化学的,我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