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要做一台锯切设备

楼主(2016-03-13):
公司要设计一台锯切设备,使用圆锯片切割铝棒,铝棒直径大概100左右,长度4~7米可调,而且要3根同时切割,切割精度2mm。个人感觉锯片受不了、铝棒传输也是个问题,由于我是新手,刚接触这个,希望大家给个提示,谢谢。

补充内容 (2016-3-14 11:59):
类似设备在15楼,大家参考给点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现成的买,做个支架就可以了。传输,是指进料,出料要全自动吗?要自动到什么程度?有必要吗?

我想的是这个棒料的长度大,而且长度方向上的精度是2mm,才用什么样的传输铝棒方式。上下料全部自动,还有就是一次锯切3根。要自己做,不能全靠别人,不然....

网友B:
锯片直径最小用405,转速1500-9000均可,,,,,,,注意轴承选择与润滑转速配套,详情可以咨询锯片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锯片直径最小用405,转速1500-9000均可,,,,,,,注意轴承选择与润滑转速配套,详情可以咨询锯片厂家

谢谢。锯片这个好说  可以咨询厂家,主要问题是铝棒的传输和怎么才能达到2mm的精度

网友(点评):
工装限位。

网友C:
去看看市场上成品是啥样再说呀。
厂里买的1万2的锯床,厂家说精度1mm。

网友D:
锯床可以自己买啊
只要加个上料的机构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想的是这个棒料的长度大,而且长度方向上的精度是2mm,才用什么样的传输铝棒方式。上下料全部自动,还有 ...

lz要diy,先要看看自己有什么加工设备,而且自己能搞定哪些方面的工作。

支持DIY!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锯床可以自己买啊
只要加个上料的机构就可以了

是的,锯床的确可以买,就是上料可调长度4~7米而且精度2mm难搞,如果是短点的话还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要diy,先要看看自己有什么加工设备,而且自己能搞定哪些方面的工作。

支持DIY!

正在学习,希望能在论坛多多学习知识。

网友F:
要调部分不好做啊,调节的长度太长了,传输方式部分可以用链轮链条吧,菜鸟同学习中

网友G:
传输是个问题,关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传输是个问题,关注中

大家多提意见,谢谢

楼主:
类似的设备

类似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看看市场上成品是啥样再说呀。
厂里买的1万2的锯床,厂家说精度1mm。

带传输铝棒的部分吗,精度主要是靠传输部分决定的,谢谢,不妨发个链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调部分不好做啊,调节的长度太长了,传输方式部分可以用链轮链条吧,菜鸟同学习中

恩链轮精度2mm,能保障吗,铝棒传输有一定的惯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锯床可以自己买啊
只要加个上料的机构就可以了

主要是传输铝棒采用什么形式保证2mm精度,望大侠提示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想的是这个棒料的长度大,而且长度方向上的精度是2mm,才用什么样的传输铝棒方式。上下料全部自动,还有 ...

1.用两个棍子旋转传送。
2.可以在铝棒切割处一定距离的地方用个限位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H:
1.用两个棍子旋转传送。
2.可以在铝棒切割处一定距离的地方用个限位开关。

1、用多个辊子传输
2、限位开关是硬限位吗,还是。。我个人见解以为铝棒长度会有较大的误差,不能保证2mm的长度误差。棒料长度4~7米,直径90~150mm。
请多指教

网友H:
引用 楼主:
1、用多个辊子传输
2、限位开关是硬限位吗,还是。。我个人见解以为铝棒长度会有较大的误差,不能保证2m ...

限位开关就是机床上的那种,这个开关安装座带个可以沿铝棒轴向方向的螺栓来调节位置的,如果实际切割出来的料不准,根据实际尺寸的偏差调整安装座的位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限位开关就是机床上的那种,这个开关安装座带个可以沿铝棒轴向方向的螺栓来调节位置的,如果实际切割出来 ...

你说的这种建议我跟电气上沟通过,他们说不可靠,但是谢谢你了。我也认为这是比较好的方式,应该是调节伺服电机的传动距离,类似刀补,不知道描述的对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传输铝棒采用什么形式保证2mm精度,望大侠提示

齿轮齿条直接推铝棒 行程控制1.齿轮齿条机构加编码器或者棒料对面加一气缸机械定位

网友I:
哎呀!建议你,把你的材料性能找一个靠谱的刀片厂家给你出个工艺和刀片,你就搞个电机加挡铁。2mm没有问题。其他上下料随便加发挥想象。建议三变一。

网友J:
我做过切冷弯型钢的机器 也是要求自带切出来一根根长度一样的 用锯片切的 厚的型材用油缸装刀片切 也有
送料就是类似货物输送带,电机带动链条 链条带动托辊,托辊带动型材,后面切的部分换成丝杠加光轴导轨的滑台 类似那个机场的移动工作台的方式,切断的刀具就装在工作台上,切断工作台装2个气缸,1个负责压住料,一个负责移动锯片上下切割,同步是用私服电机带动丝杠的行程来计算每次切多少的

网友I:
http://expert.kinkelder.nl/en/products/tct-champion/champion-th/#video2690
这里有视频,可谓削铁如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齿轮齿条直接推铝棒 行程控制1.齿轮齿条机构加编码器或者棒料对面加一气缸机械定位

待我好好想想在后面推,之前想的时候是后边推铝棒有诸多的干涉。我仔细想想,初来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做过切冷弯型钢的机器 也是要求自带切出来一根根长度一样的 用锯片切的 厚的型材用油缸装刀片切 也有
送 ...

我这个切削的最大长度可达到7m,不过你的切削流程跟锋和的很相似。我再琢磨一下这个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I:
http://expert.kinkelder.nl/en/products/tct-champion/champion-th/#video2690
这里有视频,可谓削铁如泥 ...

国外网站,打开很慢,点击看视频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待我好好想想在后面推,之前想的时候是后边推铝棒有诸多的干涉。我仔细想想,初来乍到。

建议lz先把方案变成图,再讨论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哎呀!建议你,把你的材料性能找一个靠谱的刀片厂家给你出个工艺和刀片,你就搞个电机加挡铁。2mm没有问题。 ...

图片一目了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片一目了然

还是视频震撼。LZ可以联系国内代理,提供了材料的性能规格,然后他们会供给一个切削参数,你根据参数设计出锯。但你需购买他们的刀片和他们提供的磨刀服务。然后LZ只要设计一下上下料机构,2mm靠挡铁加顶料加夹紧应为简单。锯结构好像社区里见过贴图的。就是锯落下、抬起。料上料、顶靠夹紧。最好一根一根的。

网友K:
楼主是指 单次送料长度要到4-7米么?

如果送料长度这么长 还要保证精度的话
送料可以用链条链轮辊子送料
送料长度控制可以做一个定尺装置  我个人认为送料长度4-7米 3根一起送还要保证长度一致的话  用定尺装置是最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是指 单次送料长度要到4-7米么?

如果送料长度这么长 还要保证精度的话

采用死挡可好

网友K:
引用 楼主:
采用死挡可好

差不多一个意思吧~
就是做一个类似挡板的东西,配上导轨实现位置调节功能来控制送料长度,
这样一来可以保证长距离送料时的精度
二来可以确保多根料的长度统一

传统带锯床使用的送料机构一般采用夹紧钳口配液压缸光栅尺,或配电机丝杠,再或者是齿轮齿条,但只适用于行程不是很长的情况
这种夹紧送料的方式在长行程的情况下一个是造价高,再一个是在长距离送料过程中会由于一些意外情况产生的摩擦力导致胚料打滑造成送料不准,多根同时送料时更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K:
差不多一个意思吧~
就是做一个类似挡板的东西,配上导轨实现位置调节功能来控制送料长度,
这样一来可以 ...

多谢指教,你的qq是什么能否加你好友,谢谢

网友I:
简单事情非弄复杂!锯是固定的,挡铁可调如果规格更换不频繁,人工定好档,顶靠一个夹紧一个切一个。就这几个动作。除非规格很多。那也是自动调整挡铁的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I:
简单事情非弄复杂!锯是固定的,挡铁可调如果规格更换不频繁,人工定好档,顶靠一个夹紧一个切一个。就这几 ...

做一个调节方便的挡铁,要牢固可靠。

网友:
我一直在琢磨,楼主打算怎么检验切完之后的长度。

检验方案定了,定长送料方案也就有了吧。

7m的精度2mm。。。

这几天一直10度左右又是下雨的感觉阴冷阴冷,感冒的人多。听说过几天要蹦到20多度了。。。

网友L:
楼上说的采用死挡办法最好,化繁为简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上说的采用死挡办法最好,化繁为简

感谢各位大侠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