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各位大侠 线性滑轨可以承受 冲机载荷么!

楼主(2016-03-13):
如图 上面的工作台要求左右移动100mm,工作是上面气缸是要向下压的!我想问一下,假如气缸压力大,时间久了,线性滑轨是否承受的了!

网友A:
学过力学没,能区分力系中的内力与外力的差异吗。

网友B:
各线轨规格都有承载极限的,可以根据你压力和线轨承载力去配套,

楼主:
惭愧!说来学的力学不知道怎么用,都忘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过力学没,能区分力系中的内力与外力的差异吗。

惭愧!说来学的力学不知道怎么用,都忘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线轨规格都有承载极限的,可以根据你压力和线轨承载力去配套,

谢谢指点!我再查一下资料看看……

网友:
查手册,所有载荷都有处理规范。动载荷折算为静载荷计入。

网友:
只要在载荷范围内,就不是问题。另外,建议楼主不要做机械这行了,原因一楼已经说了!

网友:
将滑动台做成上下可以浮动的,在气缸下面做个垫块,这样导轨可不用承受气缸的力了。寿命也有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过力学没,能区分力系中的内力与外力的差异吗。

气缸和上面的工作台部分是一个整体,气缸所有的作用力的都作用于工作台(这个整体)的内部(属于内里)!相对外部而言(滑轨)是不承受气缸的作用力,可以这么理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