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机,怎样能够实现普通电机转一圈,步进跟着转一圈

楼主(2016-03-13):
两个电机,一个普通电机,一个步进,怎样能够实现普通电机转一圈,步进跟着转一圈。普通电机一直转,步进跟着做间歇运动。

网友A:
到底怎么转?表达有问题啊。

网友B:
步进电机不通电,让普通电机拉着步进电机转
没明白你到底要干嘛

网友:
我见过直流有刷电机跟着步进电机转的,用步进实现位置控制,直流电机输出力矩。

网友C:
普通电机装旋转编码器,带动步进电机,能够实现普通电机转一圈,步进跟着转一圈。
普通电机一直转,步进跟着做间歇运动速度快了不可靠。

网友:
同意5楼,普通电机的转速要比步进的最高速度慢,不然步进跟不上了

网友:
你自己百度一些  百度图片搜 间歇机构   你这里要同步,估计会有一个齿轮缺一半或是同步轮/齿轮+离合,主要还是一个电机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怎么转?表达有问题啊。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就是像数字切菜机那种原理,刀片上下运动,传送带由步进带动,刀下切传送带停止,刀抬起来,传送带移动。怎么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不通电,让普通电机拉着步进电机转
没明白你到底要干嘛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就是像数字切菜机那种原理,刀片上下运动,传送带由步进带动,刀下切传送带停止,刀抬起来,传送带移动。怎么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电机装旋转编码器,带动步进电机,能够实现普通电机转一圈,步进跟着转一圈。
普通电机一直转,步进跟 ...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就是像数字切菜机那种原理,刀片上下运动,传送带由步进带动,刀下切传送带停止,刀抬起来,传送带移动。怎么实现??有没更好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就是像数字切菜机那种原理,刀片上下运动,传送带由步进带动,刀下切传送带停止,刀抬 ...

用5楼的方法

网友:
用个传感器,刀抬到一定高度,菜走一步,但要走的快,在刀下来之前走完行程。还不能太快,加速度过大会打滑,行程不准。

网友:
全机械最可靠,速度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