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压机100吨,加压速度变慢,回程速度变慢。什么问题?

楼主(2016-03-13):
油压机100吨,加压速度变慢,回程速度变慢。什么问题?感觉油泵流量不够,但是检查油泵一切正常。系统保压正常。压力也够,就是速度慢。希望 大家出出主意。

网友:
看看调速阀的开口度是不是调的太小了,压力够的话一般没有泄漏问题

网友A:
就然泵的压力够,但是泵的流量不够。说明在正常运转的时候,油液的阻力大。那么是不是油介质问题?过久没有更换,过滤网是否问题?
还有就是油本身的性质变了,粘度方面由于有杂质导致泵量不够。
不过我怀疑只要是过滤系统问题,导致量不够。

网友B:
有可能是泵泄漏过大造成,这种情况建压时间明显延长,但初期还能打到使用压力,估计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达不到使用压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然泵的压力够,但是泵的流量不够。说明在正常运转的时候,油液的阻力大。那么是不是油介质问题?过久没有 ...

我同意您的判断,应该是油的流量不够,管路不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泵泄漏过大造成,这种情况建压时间明显延长,但初期还能打到使用压力,估计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达不到 ...

柱塞泵 我检查过。柱塞都是好的。换过没几天。挡板角度我也调过,没有作用。

网友B:
保压的液压锁后面是不是有一个负责快退的插装阀,看看是不是那个阀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压的液压锁后面是不是有一个负责快退的插装阀,看看是不是那个阀卡了。

插装阀 我检查过,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压的液压锁后面是不是有一个负责快退的插装阀,看看是不是那个阀卡了。

我拍的图片 第一张就是插装阀的阀芯。

网友:
压力能达到,液压缸速度慢,建议检查油缸、换向阀是否有泄漏串油,回油滤油器是否干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同意您的判断,应该是油的流量不够,管路不畅

嗯。那回头看下过滤部分阻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