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怎么加工

楼主(2016-03-13):
这个紫铜零件采用冲压加工合理不?自己感觉不是很合理。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A:
楼主还是把图纸贴上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是把图纸贴上来吧

嗯,左边那个哈。

网友:
这么软的材料,还没遇到加工过,还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对这个件来说,压力加工方式应该叫冷墩,不叫冲压。两个垂直方向上可能需要分别考虑。横向墩出轮廓和孔,再上车床。

网友:
做粉末冶金件。

网友:
先车后铣

网友:
看量 老师傅们 来看看 数控走心机 可以不?

网友B:
模锻有点难,直接铸造还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锻有点难,直接铸造还好些

先车后铣呢

网友:
对于这种材料建议采用冷挤压的工艺最好.只要有大于1000Kn的压力设备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数控走心机  工件一步成型   两步到位  速度快  质量优 像这样一个工件  用时80秒左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车后铣呢

普通车铣费力费时  ,有没有想过车过以后怎么铣?以我的了解,铣的时候还必须做工装  多次装夹  装夹次数多了  产品质量就没办法保证

网友:
坐看大神说

网友C:
车后车再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后车再车

孔如何加工

网友(点评):
可以车孔的

网友:
小弟认为是不是要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