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气螺栓

楼主(2016-03-13):
本人是一名学生,目前在做减速箱的过程中需要几个放气螺栓,螺纹长度15、M10的,数量不是特别多。但是逛了淘宝和阿里巴巴之后发现没有卖放气螺栓很少,给客服发消息也没有回复,现在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了。想问一下论坛里的各路大神,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途径可以搞到这些放气螺栓或者有没有对这方面有了解的,在此先行谢过了!

网友A:
照着实物测绘一下就是了,这也是体现自身能力和价值的时候,从最简单的做起.

网友B:
减速箱、后桥差速器放气螺栓不过是一根管围成弯,再接上胶皮软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速箱、后桥差速器放气螺栓不过是一根管围成弯,再接上胶皮软管,

呃,,,这个减速箱是要放在我们自己做的车上的,放软管这种东西不可以的,规则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着实物测绘一下就是了,这也是体现自身能力和价值的时候,从最简单的做起.

没太明白您的意思,您的意思是要自己做吗?

网友C:
这个多了,我就做这个。

网友D:
你可以搜排气阀或者排气帽,再加上减速机三个字,就会出来一大堆了

网友:
看着标题进来的,放气螺丝。实在是不知道是什么。然后看到下面的回复:才知道叫排气阀或排气冒。话说这是汽车上专用的么?个人觉得一般的也可以加工出来吧。M10的螺纹直接用车削加工。或是更干脆的买个10个的螺纹头,切割几段。
不过是不是10个的中心还要打孔,对吧。所以才叫放气螺栓。
我觉得自己加工也是可以的,应该不是特别的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多了,我就做这个。

请问您可以提供这个吗?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加QQ聊一下。825518224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搜排气阀或者排气帽,再加上减速机三个字,就会出来一大堆了

好的,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太明白您的意思,您的意思是要自己做吗?

实在买不到,自己做又未尝不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买不到,自己做又未尝不可呀.

哈哈,谢谢,我就是怕我们学校的设备到时候不给我们用

楼主:
这就是我再一家淘宝店找到的我们想要的排气螺丝的样式,但是只找到了这一家卖的,而且联系客服好多天了都没有回应,实在是很惆怅啊,麻烦各位大神帮帮忙啊

网友(点评):
黄油嘴子导接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