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标注 斜尺寸变为 水平尺寸

楼主(2016-03-13):
在sw里,怎么把 斜尺寸变为水平尺寸,并且分为上下两行?求大神相助!

网友:
如果使用智能尺寸标注,会根据你鼠标位置在斜尺寸,水平和垂直之间变化,也可以单独选择水平标注,你是不是没有把标注工具栏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