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蛋自动下料,请教

楼主(2016-03-13):
鸡蛋怎么自动下料,一个一个下到袋子里?有视频就更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盘

吸盘担心太慢

网友B:
楼主啊,就不能多写两个字吗?到底想干嘛?袋子?什么袋子?一袋多少个?速度要求?鸡蛋是怎么来的?。。。。。。。。。。。。。。。。。。。。。。。。。。。。。。。。。。。。。。。。。。

网友(点评):
总能问到我也想知道的点上!

网友C:
需求表述的不太清楚,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啊,就不能多写两个字吗?到底想干嘛?袋子?什么袋子?一袋多少个?速度要求?鸡蛋是怎么来的?。。。 ...

塑料薄膜袋,一个袋子一个,一分钟80个,鸡蛋一筐一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求表述的不太清楚,不太明白。

塑料薄膜袋,一个袋子一个,一分钟80个,鸡蛋一筐一筐的

网友:
鸡蛋装袋应该要清洗的,不需要很快的

网友(2016-06-05):
鸡蛋最好是放在专用的托里面,直接散装在框里不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