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房用纸设备调试

楼主(2016-03-13):
最近由于压花机的上胶的施胶辊旁边一侧磨损,导致纸的两层磨损的一侧不粘。在我们的生产公司对产品的质量检测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有很多的产品是出口的。尤其是厨房用纸很多是出口的。由于不粘那么就要把施胶辊拆卸下来送出去车或者磨平以满足两层纸能够粘一起。但是不巧的是磨回来的的辊装上机台后不论他们怎么调试都是有不粘和压破纸。有的是两边不粘或中间不粘要吗是中间压破纸。都不能够满足要求的。就连我们的公司的总经理也亲自调试虽然领导曾经也是调机的好手,谁来都调不出合格的产品。然而又将施胶辊拆下来送出去修磨还是不行。最好的时候是开个1小时就不行了还是分层或是破纸。之前也有有送出去修磨安装后正常开机,但是由于修磨的报价高于现家的所以采购就下给这家(我们的机修组认为是这家的厂家修磨的有问题不达标可是领导却不领情,但是经过一周不停更换辊(5次几乎每天一次)和调试失败让领导决定再找回之前那家修磨,我们公司对磨辊的要求是中高要15丝也就是0.15mm,今天问了师傅为什么要留15丝?他说:“那是给修磨的厂家预留的不然会修磨成s型的,我们要的是一条没有中高的直线。”我也是不太懂怎么会是s型的,难道水平的车一刀会是那样吗或者是磨,我也没多问)压花机是意大利生产的其余的是国产。
        压花是将纸分成两层分别的压印然后再经复合辊将两层纸粘在一起的工艺。压花的辊上点是凸点,另一根辊是橡胶辊(绿色那根)黑色准备起吊的那根是施胶辊(也是橡胶的之前硬度是90度后师傅改为70度,重新包胶)希望社有能解答一些疑问,对了这种机台国内不多也就几台都在我们集团。

网友A:
“由于修磨的报价高于现家的所以采购就下给这家”?

选择供应商或外发厂,首要条件是什么?

质量到位了才能再看价格吧。便宜?意大利的设备?易损件或其他更换的零件管理不当的话,还不如作坊产的山寨的山寨设备。

宁愿挨骂,还是说一下以前遇到的故事吧。曾在日企工作时到国内供应商那里洽谈零件外发委托事宜。

拿了样品,就觉得不对,公差范围相比图纸要求差距巨大。

人家说什么:你这种啊,GB里的都是正负多少,你的图纸上标得不对!!!???哪能什么都是多少以上???!!!

第二次去,一听到这些话,立马把样品费甩出去,屁股抬起来走人。

走前,留了一句话:我是中国人,但我不知道GB的相关要求,很抱歉。我在日企,但也不知道JIS的相关要求。我只知道这个零件必须按图纸出来,当时你也拍着胸口说没问题了。后会无期!

网友:
LZ检查过线压力吗!

补充内容 (2016-3-14 10:29):
如果线压力有问题,一般不是辊子的问题,还是到其他地方找找!辊子只要是从床子上下来的问题不会太大。特殊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于修磨的报价高于现家的所以采购就下给这家”?

选择供应商或外发厂,首要条件是什么?

哈哈,大侠还是那么犀利!好久不见啦!

网友:
建议用压力感应纸测试一下压力分布。并通过架百分表看辊子挠度多少决定辊子中凸多少

网友A:
咳。。。看照片里的那一坨链条。。。

要是谁敢在我的机器上这么放两条,我非骂死他不可。。。

这也是意大利厂家的维护手册里写的操作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咳。。。看照片里的那一坨链条。。。

要是谁敢在我的机器上这么放两条,我非骂死他不可。。。

不是的,我们个人的违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