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钢丝圈径调直问题

楼主(2016-03-14):
大家好 希望大家给点帮助 我是生产切割钢丝的 主要是0.120mm 0.115 mm 0.11mm等规格 现在主要问题是钢丝拉拔出来之后部分机器的圈径很不稳定 每次调试都非常的复杂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在钢丝拉拔出来后通过一种方法使钢丝圈径能够稳定且较大 矫直?主要是客户对圈径要求比较严格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给点意见

网友A:
是因为拉拔过程材料不均匀外径才有变化,钢丝本身如果自旋转了,不光外径,连并紧也会变的一塌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拉拔过程材料不均匀外径才有变化,钢丝本身如果自旋转了,不光外径,连并紧也会变的一塌糊涂。

材料是85炭强度镀铜钢线 通过模具压缩拉拔的 有没有好的办法减少变量

楼主:
切割主要是光伏行业的硅片

网友(2016-07-27):
注意控制塔轮跳动和玛口振动,羊毛毡的更换,调玛口时就要调直,没有校直器也没事

网友:
0.115的波浪线注意控制,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