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 PIN 自动化组装

楼主(2016-03-14):
      现有一个老客户,需要将PCB & PIN实现自动化组装,对这块不是很懂,现有几个瓶颈,不知如何操作。跟坛子里的大侠们探讨探讨,希望多多指点。

客户需求:
      1.实现PIN & PCB自动化上下料,组装,检测
      2.来料方式:              PCB是Tray盘来料
              PIN来料为料卷
      3.Cycletime: UPH:300PCS
      4.Yield rate>99.5%
      5.组装精度:0.1mm
      6.MTBA <1Hr        MTBF 168Hr
        MTTA  <2Hr

【问题】PIN的来料是料卷式的,如何才能在切割PIN后,将切割后的PIN的间距可调,亦或如何抓取到待组装工位,如何保证精度?

网友:
新人帮顶,等大神

网友A:
先抛砖引玉
1, 用切机切除金属Pin
2, 切下来的pin零散落在塑料盘里
3, 把大规模切好后的pin放进振动盘
4, UPH是300?一分钟5个这个似乎不快,那就不用振动盘,手工摆盘吧,那样就可以变pitch了
如果要振动盘后出来变pitch嘛,方法多得是

抓取这个最好用吸盘,不过看你上面空间很小,似乎要用夹爪

网友(点评):
大侠,PIN在盘子里面的变形,你有考量吗?客户的Cycletime也有要求的哈。

网友(点评):
liuyong453 做人要厚道。不能打击人家参与问题的积极性哈。虽然你说的没错。

网友:
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
pin是成卷料,上料方式应该改用自动铆接机的方式

网友(点评):
大侠,你说的很对,PIN料卷就是要用这种方式。但是,如何才能保证切割后的Pitch与PCB的Pitch对等?

网友(点评):
切割后夹紧,气缸驱动移动是否可行 或者装配好后再切断

网友(点评):
@qaz03802203 如何夹呢,首先容易变形,其次是PIN的间距太小;间距不对等,就是装配上去,剩余的料切掉,时间效率不高,造成的一定量的废料,站在客户的角度想,这是不可行的。

楼主:
@qaz03802203 大侠,如以下图示:

由于PIN易变形,没法夹、吸。

网友:
坐等大神

网友:
焊接完再分切,别忽悠这些孩子们,焊接完再分切省很多事,一旦切了再焊结构多出很多来不说,不稳定。

网友(点评):
大侠,想请教下1.PIN的料卷式来料方式如何与PCB焊接?2.关于您说的,前道工序是焊,后道工序切割,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点评):
还真让我蒙对了

网友(点评):
@qaz03802203 大侠说说话,哪点说对呢?咱探讨探讨

网友(点评):
晚点说,有事要忙

网友:
不是很懂这一块,但是见过类似的机构。
有一次我去熊猫电子参观,人家那个焊接仪器(实现的好像是叫波峰焊么?不是很懂,望大神赐教),我觉得已经能解决楼主这块的问题了。
过程大概就是:自动上料,定位,焊接,然后切割,在分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抛砖引玉
1, 用切机切除金属Pin
2, 切下来的pin零散落在塑料盘里

作死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尘扬天涯 大侠的指点迷津,顿时豁然开朗。我想的有两种驱动方式,一种就是您说的,用凸轮做动力源;一 ...

我那回复纯粹是抛砖引玉,哈哈,瞎搞的
LZ,用凸轮是什么样的结构,像火车轮一联动样带动一系列(7个比方说)凸轮?

网友:
学习了,长见识了

网友:
看了下讨论帖,留下个看后的脚印吧。这个是不是芯片封装一样呢?然后才知道,这个东西这么小,那么在切割的时候,那么刀头应该会很尖锐吧。另外就是封装中机构的运用,看到多个帖子说道凸轮机构,然后上次记得有个人说日本人将凸轮机构用到了极致,很想知道那个产品册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