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图出了疏漏,工厂都加工好了 ,有办法补救么

楼主(2016-03-14):
求救!

画图出了疏漏,应该是标的M16的螺纹孔,现在我画成了16的光孔,工厂都加工好了 ,有办法补救么。。。T T

螺丝现在肯定不能换成大于M16的了。。。因螺丝是标准产品上的螺丝,无法更换更大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镶套

如何镶嵌?是在光孔内镶嵌什么?镶嵌如何连接?

网友:
找加工供应商解决,他们对镶套很有经验。

网友B:
这个16的光孔下面还有装螺母的空间没有,如果有,换长一点的螺栓,拧上螺母就行。如果没有。镶套搞定。

网友:
咨询一下有没有这么大的钢丝螺套吧,如果基体材料合适就下套………或者看看能不能背母………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镶嵌?是在光孔内镶嵌什么?镶嵌如何连接?

http://cn.misumi-ec.com/vona2/detail/110300258940/?参考一下吧

网友(点评):
关键是M16X多少的?底孔如果是M16X2 钢丝直径2 底径14+2正好可以嵌螺纹套。

网友:
建议镶套

网友:
安装环境如何?加圆柱厌氧胶的过盈配合可以么?或者如同铆钉一样,铆接。

网友C:
最好的办法就是安装钢丝螺套了,既不损坏原件,又增加了螺纹的强度。

网友D:
什么材料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使用丝套    ,就是成本高一些

网友:
镶牙套,或者加螺母,锁螺母或焊接一个螺母,看情况而定。

网友E:
有螺纹牙套,你可以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材料啊

Q235的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螺纹牙套,你可以搜一下

好,谢谢~

网友:
镶牙套  孔再加大0.2  用m16牙套丝攻攻牙   把牙套扭进去   再反转一下把那点多的弄掉就好了

网友:
最土的办法,找一颗刚好能在光孔里面的4.8级的螺母,然后用电焊补住孔后空冷。铣床上铣平后再打孔。前提是板不能太薄。

网友:
让加工厂配做一个圆柱, 与孔过盈配合, 敲进去, 边缘打磨光滑, 重新钻孔即可.

网友:
镶牙套就好了,这规格并不大,市场上有大把卖的,

网友:
如果螺栓够长又有空间建议用螺母旋紧,如果是怕不美观,那么把孔扩大,镶个轴进去焊后继续钻孔攻丝

网友D:
引用 楼主:
Q235的钢板

两边打坡口,焊满,重新钻孔攻丝,可以吗?

网友(点评):
不可以,到时,孔都打不动。

网友:
镶嵌 点焊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两边打坡口,焊满,重新钻孔攻丝,可以吗?

WUHANLIST前辈,能否给我解一下疑惑,为什么焊满之后,孔打不动?

网友(点评):
因为焊疤温度很高,相当于淬火,所以打不动。当然你可以去买一把合金刀来搞也可以搞得动

网友:
锥成M24的丝孔,之后再镶入外径为M24内径为M16的钢套,之后再M24的缝隙处打一个M8的丝孔,镶入一节M8的丝防止钢套转动。
这样应该能行。

网友:
基材是什么材质的?可以的话可以使用自攻螺套,内牙M16外牙应该是M20的。有不锈钢和碳钢、铜材质的,可以让供应商自己车一个塞进去,搞定

网友:
下钢丝螺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16的光孔下面还有装螺母的空间没有,如果有,换长一点的螺栓,拧上螺母就行。如果没有。镶套搞定。

这个方案很好

网友:
嵌个螺纹丝进去

网友:
用牙套看看行不行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最好还是把工况表达的透彻些,这样就好分析了。

网友:
楼上的都讲的了,哈哈

网友:
把孔用电气焊堵上再钻?

网友:
引用 楼主:
Q235的钢板

把钢板的厚度、孔的深度、使用状况、等,也应顺势讲明白。

网友:
材料不硬的话可以先埋进去m24螺丝,然后在螺丝里面攻16,这样价格便宜,买螺套这么大质量好价格还是蛮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WUHANLIST前辈,能否给我解一下疑惑,为什么焊满之后,孔打不动?

这个要联系热处理和常规刀具的硬度来看了,焊接时产生的高温就好像对材料进行了热处理,使材料硬度变高,而切削加工一般都需要刀具比待加工材料硬才行

网友:
焊住重新钻。

网友:
钢丝螺套,要买配套的丝锥和工具,自己淘宝上搜下,划算的话可以这么解决。

网友:
镶牙套就好了;

网友:
你把16的孔钻大,下一个30的套,在套上在钻攻M16的螺纹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的办法就是安装钢丝螺套了,既不损坏原件,又增加了螺纹的强度。

支持他的

网友:
打大点补焊,然后再打孔攻牙

网友:
将16光孔改为M27螺纹,再在中心部做M16螺纹

网友:
应该不能

网友:
如果是软材料,镶上钢丝螺套就好了。

网友:
嵌钢丝螺纹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边打坡口,焊满,重新钻孔攻丝,可以吗?

可以啊,空气冷却,不要碰到水啦。。。

网友:
刚刚看了螺纹套的资料!学习到了!
之前也犯过类似错误!都是加添螺母,现在知道还有螺纹套!呵呵呵

网友:
背面有条件就弄个焊接螺母吧~~~~没条件只能弄套了~

网友:
我们以前的做法是,看受载荷情况,如果受载影响不大,先扩孔,在紧配合镶套,套外圆棱边倒角,镶好后焊接,在重新做螺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两边打坡口,焊满,重新钻孔攻丝,可以吗?

Q235的料 焊接后  淬不硬吧?低碳钢  应该可以打动的吧  45钢的话可能就打不动了

网友:
有疑问,镶套会不会影响强度

网友:
扩孔镶套~~~~

网友(2016-04-29):
用M16的螺栓拧上,然后焊接上,再车平端面,最后再钻孔底孔、攻丝。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WUHANLIST前辈,能否给我解一下疑惑,为什么焊满之后,孔打不动?

放牙应该可以吧。。。。。

网友:
现在在学习,到处找资料,这个网站真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Q235的料 焊接后  淬不硬吧?低碳钢  应该可以打动的吧  45钢的话可能就打不动了

与材料没有半毛钱关系,你如果是用电焊焊接的肯定打不动。这是常识!补孔需要再钻孔的必须用气体保护焊(二氧化碳)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与材料没有半毛钱关系,你如果是用电焊焊接的肯定打不动。这是常识!补孔需要再钻孔的必须用气体保护焊( ...

能跟我说一下 你说的电焊跟气体保护焊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点评):
普通电焊焊堆比较硬。二保焊基本上能和原材融为一体

网友:
重新把孔填补上,再次金工,这样能够保证孔的精度

网友:
自攻螺牙套内m16 外m20,注意螺距。

网友(2016-08-01):
再扩大一圈,,镶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