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前辈指点,如何实现以下功能

楼主(2016-03-14):
图片如附件所示。我需要在十字型夹具上做套机构,实现中间黄色部分玻璃和绿色玻璃分离,要求玻璃不能损坏。经过现场观察,工人在手动分离玻璃时候有一个掰片的动作,所以用气缸直接顶四个角是行不通的。求大神指点

网友:
在黄色底板上开若干口,通气管。吸盘吸住玻璃后,黄色底板下的气管通气,机械手提升。
(1.开口大小根据玻璃重量计算。2.黄色底板是否能够开口不可知。)

网友A:
楼主,玻璃干嘛一起吸啊?本人也是在玻璃行业

网友:
还是绿色玻璃是从黄色玻璃中割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玻璃干嘛一起吸啊?本人也是在玻璃行业

玻璃开始是方形的,上圆形切割机后,划刀切割出圆形,然后从 圆形玻璃切割机上 拿下来后,可以自动将边料分离

网友(点评):
黄色玻璃没用了吗?一般用气缸直接顶掉,我们是这输送线上直接掰掉的,中间传输 旁边加2个压轮 输送过去 黄色玻璃被压轮压住 压轮高度比输送线低 掰掉 进垃圾桶

网友B:
四条气缸,底座铰接,气缸杆也是铰接,压的部分是个圆弧面。类似“掰”的动作

网友C:
说下我的办法:在玻璃切割台上放几个金属小凸块,作用一个是把玻璃垫起来,另一个是“掰”的时候能给绿色圆形玻璃提供一个力的作用点,最好是沿着圆形切割线内侧均布几个,也就是垫在绿色玻璃的边界处。还有不知道切割的玻璃具体有多厚,建议切割时涂刷煤油,“掰”的时候玻璃不容易破碎,最后再使用你的方案,四个角用气缸顶即可。

不知道你图上那个灰色的大圆圈什么意思,估计是切割台的轮廓,你的方案问题出在绿色玻璃没有被垫起来,在工人做“掰”这个动作的时候,存在一对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一个作用力是把黄色玻璃向下压,另一个反作用力是把绿色玻璃向上顶,两个力形成一个剪切作用,沿切割线“剪切”。而你的方案中气缸顶四个角的时候,只有黄色玻璃受力,绿色玻璃没有受力,所以沿切割线的“剪切”作用没有形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条气缸,底座铰接,气缸杆也是铰接,压的部分是个圆弧面。类似“掰”的动作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下我的办法:在玻璃切割台上放几个金属小凸块,作用一个是把玻璃垫起来,另一个是“掰”的时候能给绿色圆 ...

嗯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