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底壳拉伸件开裂问题

楼主(2016-03-14):
(图片)

网友A:
建议先仿真一下,速度应该很快,其次看一下坯料原件,是否存在微裂纹,最后检查压力机

网友B:
阻力过大导致材料来不及流入凹模里。,降低压边力或长度方向的圆缘筋高度。

网友C:
这种成熟的拉伸件,设计出问题的概率不大,看一下材料及拉伸工艺。
是否拉伸的时候润滑问题,换粘度稍大一点的润滑油,拉伸前工件表面光洁度注意。
如果以前没问题,现在有问题了,那很可能是钢板的质量不好了,晶粒过粗。

网友D:
油底壳采用的应该是普通碳钢吧,那么感觉像是普通碳钢的应力集中问题导致了断裂。残余应力去除不够。
应该跟工艺上的控制有关,温度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仿真一下,速度应该很快,其次看一下坯料原件,是否存在微裂纹,最后检查压力机

毕业实习看到的,板子是用鞍钢1.8mm的碳素结构钢,厚度不是很均一,可能是原材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力过大导致材料来不及流入凹模里。,降低压边力或长度方向的圆缘筋高度。

现场看到工人安装模具是凸凹模间隙都是一点点试出来的,应该是间隙不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成熟的拉伸件,设计出问题的概率不大,看一下材料及拉伸工艺。
是否拉伸的时候润滑问题,换粘度稍大一 ...

拉深的时候刷有润滑油了,粘度应该是偏低的,方便脱模,板子是用鞍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底壳采用的应该是普通碳钢吧,那么感觉像是普通碳钢的应力集中问题导致了断裂。残余应力去除不够。
应该 ...

把鞍钢的板子换成宝钢的会不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