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如何压紧

楼主(2016-03-14):
如图所示,这个传力筒该如何压紧? 一边一个长螺杆,如果压上面,这个压板该如何制作?外圆是由10个厚的钢板卷起来的,外圆不加工,2端外径2400mm止口同轴度0.1.没有立车,有大镗床。

网友A:
准备怎么加工
说清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怎么加工
说清楚点

准备上TK6516A镗床,行程是X轴4米,Y轴3 Z轴2。工作台长宽3米X2.5米,只要加工2端直径2400深5个的止口以及若干个小孔。

网友:
端面应该要要加工的吧?楼主数量没说,我估计也就三五个吧。
这类东西是比较头痛,怎么防止振刀和变形是个头痛的问题,以前有遇到过类似的东西,不过没这么大,镗床上不好搞,后面还是换到车床上做的。
楼主这个件,太大,而且上部太单薄,底座又比较大,即使上车床,估计效果也不见得比较镗床好。装夹的话,底座压牢,其它他部位肯定不能再往下压紧了,不然肯定变型;不知道有没有增加工艺搭子的空间,如果实在没有的话,建议在铣底面时,把两端面的上端擦一刀,再想办法用这个加工面增加一个横向支撑,这样振刀的情况会有所改善。

网友:
这活用数显镗铣床加工没什么难度,主要是装夹问题,为防止压板平压变形,可在压板一面焊两块立板,宽度以能压住圆筒中心偏上一些,这样筒可以压实,也不会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图是从哪个位置装夹的?

网友:
做一个类似楼主图上底座的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