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4m的圆盘如何保证它的圆度和圆柱度

楼主(2016-03-14):
圆盘如图,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这个圆盘很有趣。什么材料,做什么用?

网友B:
上工装夹具吧
估计成本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圆盘很有趣。什么材料,做什么用?

首先考虑加工(什么材料能加工出来),其次是圆盘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工装夹具吧
估计成本不低

工装、夹具,还是不清楚可以具体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圆盘很有趣。什么材料,做什么用?

您是说这种“在曲面上加工一个平面”这种设计和奇怪吗?第一次自己做设计经验不做,

楼主:
引用 楼主:
工装、夹具,还是不清楚可以具体一点吗?

可以加工出来的话,成本大概要多少。不算材料费

网友C:
厚度加大,一次装夹完成切削吗?

网友D:
不考虑密封性的话,做过工装焊接吧

网友E:
首先你要给出具体的材料、尺寸、精度、形位公差,才能确定如何加工。
否则都是空谈。

网友F:
有那种加工大滚筒的卧式车床,可以车4米直径
但你的这个零件看起来太单薄了,非常容易变形,靠加工来保证精度非常困难,几乎不可能,需要改变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你要给出具体的材料、尺寸、精度、形位公差,才能确定如何加工。
否则都是空谈。

这是我刚画的二维图,麻烦指点一下。材料的话用合金钢或者较轻的铝合金,请问应该如何加工呀?不好意思,刚刚的图纸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那种加工大滚筒的卧式车床,可以车4米直径
但你的这个零件看起来太单薄了,非常容易变形,靠加工来保证精 ...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做设计,凭自己想象做出来的。而且加工这块基本不懂,如果不行的话就只能改机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考虑密封性的话,做过工装焊接吧

不需要密封,这是一个工程设备,只需要工作可靠就行。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做设计,凭自己想象做出来的。而且加工这块基本不懂,如果不行的话就 ...

不客气,都是这样过来的,多问多想多看,经验都是一点点积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厚度加大,一次装夹完成切削吗?

非常感谢您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厚度加大,一次装夹完成切削吗?

感谢您的意见,我再学习一下加工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图的尺寸怎么看不懂,下面的不是剖视图吗,尺寸对不上呀

不好意思标注的时候没看清楚。这是修正后的,谢谢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密封,这是一个工程设备,只需要工作可靠就行。谢谢您的建议

对你有用就好

网友H: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考虑分段加工,成本可以省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考虑分段加工,成本可以省一些,

感谢您的意见!分段加工的话,可不可以用焊接的办法完成?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意见!分段加工的话,可不可以用焊接的办法完成?

楼主说一下你使用方面的要求,不然不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说一下你使用方面的要求,不然不好判断,

这是一个零件属于一个工程设备,高处维修时使用。保证图中标注行位公差位置的公差,公差数值可以稍大。

网友(点评):
我是做加工的,不是做设计的,楼主也可以请教一下二楼的害怕伏枥老师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零件属于一个工程设备,高处维修时使用。保证图中标注行位公差位置的公差,公差数值可以稍大。

   数量有多少?
   这样一个东西,上4米立车,圆周面上也有小平面要加工吧?成本不低的,而且也不好加工,我还是建议分段加工,假如分12段,毛坯方面也比较方便了,加工也方便,只需要在联接处做好定位就可以。
    这个产品很单薄,平面度1MM意义不是太大,如果要求再低一点,也可考虑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数量有多少?
   这样一个东西,上4米立车,圆周面上也有小平面要加工吧?成本不低的,而且也不好加 ...

先加工一个样品出来,在到现场试运行。如果运行效果好的话,还会做几个。圆周面上有小平面加工,设计的时候为了实现功能而产生的,也不清楚这样是否合理。我也考虑过焊接,但是焊接的话上下两个面连接,焊接后下面的面要怎样加工才能加工成圆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零件属于一个工程设备,高处维修时使用。保证图中标注行位公差位置的公差,公差数值可以稍大。

好的,谢谢前辈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