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安装问题

楼主(2016-03-14):
我装solidworks时没有断网安装 结果安装后使用不了 卸载后断网重装也不行了 请问 是不是我必须重装系统才能再次断网安装啊 有没有别的方法不重装系统的 再次请教了

网友:
你是不是没卸载干净?

网友:
你正常卸载的时候注册表是没法卸载的,你要找到注册表然后删除它,或者用软件强制删除

网友:
用注册表删除工具把solidworks的相关注册表信息删了试试

网友:
可能是没有卸载完全,清理一下注册表,再不行就找写计算机的朋友帮看看,

网友:
必须手动删除注册中的solidworks方能重装,与断不断网没关系

网友:
我用电脑删了注册表了,也搜不出注册表的文件了,可还是按不上,求指导。再不行只能装系统了。

网友:
重装系统

网友:
如果顺利安装完了,需激活后方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