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铝型材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6-03-14):
大家帮忙看看这种铝型材是什么型号

网友A:
这是一种非标准的规格的铝型材。一般使用硬铝材料热挤压成型。根据你的图纸铝型材加工厂可以按照你的图纸开模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种非标准的规格的铝型材。一般使用硬铝材料热挤压成型。根据你的图纸铝型材加工厂可以按照你的图纸开 ...

开模的话成本太高
公司的一次需求量不是太大
不划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模的话成本太高
公司的一次需求量不是太大
不划算

找到了吗?

网友:
那楼主就去你们的市场转转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吗?

淘宝阿里巴巴翻遍了都没有。。。。。。。

网友:
一个铝型材还有什么型号?量不大,就机加工。实在不行开个铝型材模也没多少钱的。

网友:
没见过 有时间给你留意一下